永和愛買還是沒有賣1000M的網路交換器??

楼主(2011-06-12):
咱逛了2次~永和愛買還是沒有賣1000M的網路交換器《--》  而1000M的網路卡與網路晶片【2008年 許多電腦就是標準設備了】^-^
所以  2011/6/10   我就   [買了 100M的網路交換器   384Kbit記憶體       2k MAC ]一台 399元!!
感覺好像買貴了!!  因為網路上 好像350元【含運費】的蠻多的!!

ps:不過~[感覺上比我   2005年dlink-1016D       128Kbit記憶體     快一些]比較不會 lag^-^
但是在 pigoo發帖子與上傳附件【舊的那台 dlink反而比較快】???》《

ps:不過咱還是想知道一下~ 爲什麽他們 不賣【【1000M的網路交換器】】
100M的交換器【不是2003~2004年】就出來了嗎??
還是他們比較喜歡賣體積比較小   299~399元【8G的隨身碟】《--》怕【1000M的網路交換器】影響隨身碟的銷售量 ??

ps:或者是 永和愛買【比較小間】~還有比較少人用 網路交換器!!《--》不過這個幾率比較小~因為他們再怎麼小間~
還是量販店!! 價錢應該都是 一般小家店面的9折或 9.5折吧!!

楼主:
網路上 看到的價目表
GX1005GX   [最便宜]含運費300元~ 不過是2手的【9成9新】~只拆過一次照相+測速度的2手產品!!
最熱賣的GX-D1081 8port-gigabit 交換器【含運費 990元】

ps:如果 兩台電腦【資料轉移】~
譬如說  A電腦【光碟機壞掉】~要【轉移4GB資料】~到【B電腦上面】備份成DVD的話~
還是 買GX-D1081 8port-gigabit 交換器【含運費 990元】比較快+划算!!
如果用 100M的網路交換器 或8G的 隨身碟的話~會比較慢+要拔來拔去  》《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100Mbits的網芳實際傳檔速度是11MBytes/sec左右...
若用便宜的1000Mbits的hub網芳傳檔實際上是可以跑到20~30MBytes/sec的速度
不過要看傳輸端和接收端的硬碟的速度而定了
便宜1000Mbits的hub網拍六七百就有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100Mbits的網芳實際傳檔速度是11MBytes/sec左右...

本來我也是在考慮【買5阜】或8阜的 網路交換器
【asus】5阜~Gigabit   GX-1051       【760含運費】
但是 愛買【沒有在賣】【Gigabit  switch】【真是   氣死咱】了!!  ><

ps:不然 咱3天內還可以 把【5阜~Gigabit   GX-1051】拿回去 退399元~
然後 貼【360~400元】升級換  5阜【Gigabit 】的網路交換器  ^-^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網拍很方便~

网友:
若沒有cat6的配線,也是空有1gbps的網卡或switch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網拍很方便~

是沒錯~ 不過咱另外又要花費額外的【760元】  或 【990元】買一台了》《咱可能最近 2個月~ 咱就要買了!!
咱已經   不會寄望【愛買】這家量販店了!!

ps:他們的主力產品是  【300Mbit 無線的網路交換器】   好像是【1500元】~咱有點忘記價錢了【150Mbits 無線的網路交換器】   好像是【1000元】~咱有點忘記價錢了
但是我不喜歡  無線的產品~   無線的還要另外加買【USB  收發器】~裝在咱的4臺【舊電腦】上面~估計整個下來~又要花一筆錢【這筆錢 估計起來】很可怕的!!》《

若沒有cat6的配線,也是空有1gbps的網卡或switch了。

還好啦~  有些網友說法是【沒換cat6線的話~    速度仍可提升3倍】~到達300M!!

傳送500M檔案[需要 50秒]~     【A電腦】傳送4G檔案【到B電腦】[需要400秒]
在不換線的前提下~    【傳送Time】 400秒/3==133秒      《--》【每次   至少也能省去咱 400x 2/3==266秒傳檔案的時間】~約4.4分鐘的傳送時間!!
ps:我這有 兩台HP准系統    【是5年半前的舊電腦 】~但是是gigabits[的網路晶片]~  所以買gigabit交換器【速度可以提升】2~3倍 沒問題!!

网友C:
不是很懂這樣的用意在哪邊

以我自己的用途,我的兩台電腦互傳檔案的主要用途是把比較快的PC上轉好的影片丟回舊的PC
因為我只有一台DVD燒錄機在舊的PC上,用的就是很簡單的ASUS 4 PORT 100M HUB
傳輸慢了點,不過久久一次,還算可以接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很懂這樣的用意在哪邊

以我自己的用途,我的兩台電腦互傳檔案的主要用途是把比較快的PC上轉好的影片丟 ...

我也是類似這樣~   把在大陸那裡bt[下載的影片  rmvb 檔案 或日本卡通 或比較  喜歡的日本連續劇]~   轉到【比較快的電腦上面去燒錄+備份一下】^-^
ps: 個人是覺得[如果是  不經常出門的話]
【買臺 1000Mbits的網路交換器   990元
】【傳資料到   較新電腦的燒錄機】【去燒錄資料】~
會比【到xx網】【花220元   標一台~5年前故障名牌sony  外接燒錄器】回來修理   ~要划算多了!!

ps:
bt下載的電腦【如果3天不關機】【常常 IE被攻擊】【出現不能  寫入記憶體】的畫面!!
執行速度會慢一些!!  有防毒軟體的話~關機再開機就會好一點!!
但也有時候~  感覺中的病毒很厲害~   就要ghost winxp回去!!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ps:咱 很傷心的是~ 燒錄DVD光碟機~常常壞掉 【我買的80%~都用不超過2年】!!
所以現在   比較不會買光碟機!!    尤其是把 【新的光碟機】【裝在 舊電腦上面】~感覺更不保險!!
所以5年半前的  舊電腦~我都當終端機使用【只有裝一個 80G硬碟】【沒有裝 光碟機】!!

放個網址
http://www.fe-geant.com.tw/
愛買豐原店於2011年1月進行試賣後,愛買在全台共有18家分店,員工達3000人。

DM
http://www.fe-geant.com.tw/edm.aspx

网友:
被我頂上來了~
新增一個100M的區網傳一片DVD的速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