徵求 分離式冷氣機面板固定的零件(不知那叫啥)

楼主(2011-06-12):
因今天假日清洗冷氣機濾網
處理完要裝回去時才發現到冷氣機的面板蓋不回去了
拆下來才發現到是這個零件在押下去時無法固定住
不知有沒有人有這個零件呢
該零件功能是當冷氣機面板按下去會固定住
再按一次就會打開面板

网友:
買不到用雙面膠魔鬼氈撐一下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如沒猜錯..應是和電視的面板蓋及手提CD的....壓扣開闢...是相同的東西!
電子材料行應有販售~~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如沒猜錯..應是和電視的面板蓋及手提CD的....壓扣開闢...是相同的東西!

那一根要是在洗的過程不小心弄斷了.... 換了扣也沒東西咬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一根要是在洗的過程不小心弄斷了.... 換了扣也沒東西咬

那就請walkman 大貼圖來看看囉~~~

网友C:
如果是面板上固定柱斷ㄌ
那就比較麻煩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請walkman 大貼圖來看看囉~~~

貼圖~!
那是一定要的啦
可是不知道為啥,我竟然無法貼圖上來
只好貼在這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面板上固定柱斷ㄌ
那就比較麻煩ㄌ

其實運氣還不錯
固定柱沒斷
不然真的跟wwwtw大說的要拿雙面魔鬼氈來黏並固定了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實運氣還不錯
固定柱沒斷
不然真的跟wwwtw大說的要拿雙面魔鬼氈來黏並固定了... ...

哈那還好 換了圖上這個 應該就ok了
不少人自己拆下來洗 常掉東斷西的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今天假日清洗冷氣機濾網
處理完要裝回去時才發現到冷氣機的面板蓋不回去了
拆下來才發現到是這個零件在押 ...

在木工上....有人叫它"拍拍手"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沒錯!就是 "壓扣開闢"
電子材料行應有在賣!
一個大約50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沒錯!就是 "壓扣開闢"

感謝解釋啦!
找時間去光華商場附近的電子材料店找找看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謝解釋啦!
找時間去光華商場附近的電子材料店找找看...

記得注意尺寸 或直接帶去比對...以免買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記得注意尺寸 或直接帶去比對...以免買錯

感謝pchappy大告知該去哪裡找這個零件
真沒想到竟然可以在光華商場附近的電子材料店找到
有圖有真相

只是名稱真的有點不一樣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謝pchappy大告知該去哪裡找這個零件
真沒想到竟然可以在光華商場附近的電子材料店找到
有圖有真相

告訴你那是什麼東東 又提示去電子材料行找的不是我 是 lhc 大人..
小的只是看你都拆下來了 當然是提醒你記得帶去比大小...才不會拿錯
不過 有找到你要的 就是好事一件 又妨礙了產業發展 多了一位 DIY 族群
還是要恭禧你囉
每個人都有自己懂的東西 只要不是做壞事 這裡大家都會互相幫忙 下次換你幫助別人囉^^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恭喜找到您要的零件!
有些材料..各家廠商的定義名稱會不太一樣
例如:
冰箱的門磁條....也有人稱之門填料~
電扇或微波爐內的同步馬達...亦有人稱之為步進馬達..或慢速馬達~
所以拿舊品找對地方購買才是最重要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告訴你那是什麼東東 又提示去電子材料行找的不是我 是 lhc 大人..
小的只是看你都拆下來了 當然是 ...

真是抱歉啊!
竟搞錯對象了...
只好再感謝一次lhc大大了
有他的告知,讓我找得到此零件啦
也讓其他人知道該零件要在那邊找

其實該零件也沒去問店家
只是自己去找找看,沒想到竟然被我找到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