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製烙鐵溫度控制器

楼主(2011-06-12):
最近因為常焊到大面積接地的焊點.所以使用60W烙鐵的機會變多了.可是60W烙鐵插電一段時間後.整支烙鐵的溫度實在高得嚇人.而且烙鐵頭也很容易損壞.不然就是要常常拔插插頭.
剛好在網路上看到這個.

準備以下物品:
PVC BOX-----20元
蓋板-----10元
插座-----18元
大3P電源插座-----廢板拆的
500W調光器-----很久前買的.忘了價錢

首先將大3P電源插座以熱溶膠固定在PVC BOX上

裝上插座和調光器

配線很簡單.大家應該都看得懂

裝機試用.也可以直接關機.

調低溫時.烙鐵頭焊錫保持灰色

調高溫時.烙鐵頭焊錫瞬間變銀色.而且直冒煙

成品完成

總成本大約一百出頭.自己動手做~~~無價

网友A:
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....  方便的東西 還是自己動手做樂趣多...

网友:
這個調溫器,做的很帥..

拿來做為鎢絲燈泡或 110V 的風扇之用也是可行的..

剛查了一下,500-800W 的調光器,價格約在 100 元左右,給大家參考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....  方便的東西 還是自己動手做樂趣多...

粗工提出糾正~~~~~
科技始終來自於惰性..........

网友C:
呵,說得現實一點,科技及發明的動力都是源自 “錢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粗工提出糾正~~~~~
科技始終來自於惰性..........

小的知錯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呵,說得現實一點,科技及發明的動力都是源自 “錢”。

那個字要訂正一下 不是"錢" 在這裡正確的用法是 "懶"

网友:
大大們的頭腦都好厲害~~學習學習~~省錢的一招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這麼恰巧~~
小的調溫器竟跟大大是一樣的~~~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
你知道你的烙鐵為什麼會過熱嗎?因為你把烙鐵頭裝的太深了,你應該把烙鐵頭拉出來一些才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
你知道你的烙鐵為什麼會過熱嗎?因為你把烙鐵頭裝的太深了,你應該把烙鐵頭拉出來一些 ...

這種細節你也知道!!??

网友E:
這應該很多人知道才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這應該很多人知道才對!

再回頭看了一下烙鐵的照片,突然覺得自己剛剛笨了一下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這我真的不知道.買來就這樣了.難怪常常壞.真是奸商.

网友:
可以在上面裝個雙色 LED 會根據 VR 角度不同而變色:
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23057-1-1.html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沒有溫控的烙鐵就是靠烙鐵頭的深淺高低在控制溫度。
每個人專長的領域不同,很多事情本來就是互相學習。

网友:
電子實習第一堂課.老師就教過.或許現在都是溫控烙鐵.老師就忽略了

网友(2011-08-12):
這個我也有做一個來用…拿來用魚缸的散熱…
免的要餵食的時候,風扇把飼料吹的四處都是…
可用的地方很多喔…^^超實用滴

网友:
讚!很好的巧思,好好的學習,我也想來作一個

网友(2011-09-14):
調光器應該都不到 500-800W...(拆過一個 Triac很小..應該不到 100W...常用的調扇(光)器是BT136..max400W)

跟  gkjnn  做的一像

常忘記關電...

前幾天...把蓋板挖了小洞(插座一邊)..裝了..氖燈+100K電阻..100~330K都可.......延長線的開關是用氖燈(用33K)就會壞(要好幾年壞)

這樣有開電..氖燈就會亮..表示烙鐵是會燙的....要記得關電

首先將大3P電源插座以熱溶膠固定在PVC BOX上.....我是用黑色的AB膠(特硬的) :)

可以在上面裝個雙色 LED 會根據 VR 角度不同而變色:
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23057-1-1.html
這真爽....

网友:
近日正找尋--這是我想要的,明天就完成它.
謝謝!!

网友(2011-10-29):
各位大大們的頭腦都好厲害~~學習中~~感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