久森BRL04-UR IP分享器元件請教.

楼主(2011-06-12):
這台IP分享器的故障情況是,接上電源後,有時候可以正常動作,但幾分鐘後,面板所有燈號全部開始同步閃爍(閃爍快慢要看心情),之後就不能用了。電源拔除後靜置壹段時間再接上又恢復正常,幾分鐘後又開始上述的情況。

原以為是韌體有問題,刷過官網韌體後情況還是相同,拆機檢查時,各電容元件並沒有凸頂、爆開的情形,目前是這個位置不曉得有無焊接元件(PCB板上的元件編號R100),如果有前輩剛好有這台分享器,可否幫忙確認這個位置是不是有元件呢? (另外請教阻值)
位置:電源插座與USB之間

网友:
從焊點狀況看起來應是出廠就是無上料的狀態,這是SMD電感
燈會閃爍的話外接變壓器有檢查過了嗎?
另外這類小型網路裝置內部電容失效機率也是很大的(外觀不一定會有異常)

网友:
和狼大的看法一樣,先檢查一下變壓器,或者換個變壓器試試。

這種情況電源的供應有問題的可能性很高。

楼主:
忘了說,變壓器換過兩個(5V,2.0A),電容部份已經備料備好。

网友:
如確定變壓器沒問題,不妨把重點放在機体上的 DC-DC 電路。

檢查一下分享器 DC 進來的電源電路,尤其是一些電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