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螢幕] MITSUBISHI RDT175MS無電源維修實例

楼主(2011-06-12):
公司單位內YAC機台監控螢幕又掛掉一台了,聽說是機台緊停斷電後復機就開不起來了,上電測試完全無法啟動,拆開量測一次側高壓有電,二次側無直流輸出保險絲又OK,所以八成是UC3843A PWM IC被電源突波擊毀,量測第7腳VCC只有8.2V不足以驅動IC工作{註:The UC3843A is 8.4V(on) and 7.6V(off)},第8腳VREF無電壓輸出(正常有5V輸出)果然是IC壞了,手上沒有UC3843A只有UC3843B查了一下DATASHEET腳位、電氣特性相似應該可以代用。
UC3843B換上後量測第7腳VCC有9.04V了,第8腳VREF有4.98V輸出了-->IC正常工作了,組裝測試OK後順便把電源輸出區老化電容換掉,又可上線服役了。
型號
電路板合照
PWM IC更新
量測第7腳VCC有9.04V了
量測第8腳VREF有4.98V輸出了
完修畫面1

网友:
恭喜大大完修!

网友:
大大理論基礎清晰.讚啦!!!

网友:
Made in Taiwan...好久沒看到台製的東西了
裡面電容用料看來還不錯,用那麼多年還沒爆電容,這台當時應該不便宜吧
也恭喜大大修復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此台為台灣BENQ代工,92年至今24小時全年無休不關機。
電容它有分級,重點部位用較高級的,其餘用普級立隆(Lelon)電容。

网友:
思維清晰的實際維修報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