網咖專用機殼......無言.......

楼主(2011-06-13):
大姐拿了一台網咖淘汰的機子要我整理一下
我當然沒問題 後來才發現問題才大哩
表面看起來沒什麼喔
你們看看  有看出什麼端倪嗎?
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機殼  他們還真厲害 算我見識淺薄吧...........

网友A:
前面的面板都 “封住” 了嗎?
這個機款應該是訂製的,材質看起來好像是鋁質的,應該不便宜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咦!我看起來像是一般鐵片呀!怎麼你看起來像鋁?難道是我的螢幕有色差?

网友:
可能是電鍍的顏色讓人產生誤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前面的面板都 “封住” 了嗎?
這個機款應該是訂製的,材質看起來好像是鋁質的,應該不便宜吧? ...

是鐵啦 還鋁咧 小強大 要是你開個回收場 穩賠死...
那種case 是網咖為了防止被客人拆前面那些檔片之後 手直接進去偷 CPU RAM....
小的曾在客戶那裡看過幾次屍塊.... 被拆走了 所以叫屍塊 不是全屍...

网友C:
是......那堆面板的SWITCH 線按鈕都不在前面板,全部從底部後方拉出來嗎?

看錯了........好像是......把前方面板拆下,鎖到機殼上方,然後擺上時轉90度,將上方當前面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鐵啦 還鋁咧 小強大 要是你開個回收場 穩賠死...
那種case 是網咖為了防止被客人拆前面那些檔片之後 手 ...

happy說的沒錯喔 ...............彰化地區有發生過,人有抓到,是外勞幹的

网友:
因該是~~完全沒有打洞(光碟跟軟碟或讀卡機)~~
連這樣都要省~~

网友E:
不曉得power是要放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......那堆面板的SWITCH 線按鈕都不在前面板,全部從底部後方拉出來嗎?

看錯了........好像是.... ...

不是啦 你看圖的側面照就知 主機板的孔位 依然在該在的地方...沒有被轉向...
是正面故意不開洞 防偷用的...
小的猜測應該是有case廠商故意做一批專門交網咖用的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曉得power是要放哪

照該放的地方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appy說的沒錯喔 ...............彰化地區有發生過,人有抓到,是外勞幹的

上次在客戶那裡幫他調dvr出來看 是高中生...還穿制服 但是 不是常客 所以認不出來...
他也不想去報案 只是後來故意去加強case上的洞.. 防再發生 不過 後來還是中了2次吧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啦 你看圖的側面照就知 主機板的孔位 依然在該在的地方...沒有被轉向...
是正面故意不開洞 防偷用的. ...

嗯.......真的是小的眼花了
我沒注意到前面板的邊框是銀色,所以看到第二張測視圖
就直接把黑色上蓋當成前面板

网友:
屁股後面沒開洞
這要怎樣散熱
鐵片滿單薄的 意思是重量輕薄短小
第一次見過這樣的機殼  真是視野短淺

网友:
看了好久看出來~~~
那是沒有光碟與軟碟的孔位機殼....
畢竟是網咖專用的...
不可能提供光碟機與軟碟機給客戶使用...
這種殼~~只賣給網咖使用的....

网友:
中歷NOVA也有賣,我上次看一下,還好沒買

网友:
原來這種的就是防止小偷從前面檔版摸進去偷東西的機殼....
這種應該會比較便宜一點才對吧??

网友:
大姐拿了一台網咖淘汰的機子要我整理一下
我當然沒問題 後來才發現問題才大哩
表面看起來沒什麼喔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可是,裡面什麼都沒有n_136|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用電鍍的比鋁質還貴,這個是無花熱度鋅鋼板做的,在機箱業是最low的材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