熱死人啦 問一下究竟哪種方式比較省電?

楼主(2011-06-13):
冷氣開整晚或者是吹電風扇吹整晚?
我的意思是 電風扇會不停的吹整晚(我家就是這樣......)
但是冷氣是設定溫度 太高才會再啟動 所以並不是整晚都在吃電
所以 究竟是冷氣會比較省電還是電風扇呢?
如果在比較不會溢散冷氣的房間 且同坪數的房間來討論是如何呢?
有點想裝冷氣 先問問看^^
不要跟我說冷氣搭配電風扇.......這個我知道啦 ^^

网友:
【1】
電風扇 200watt    【一般插座   1.8mm~2mm直徑的銅線就可以了】~  一般【多孔插座】標示都是 耐1650watt  !!
【2】
小冷氣  3000watt   【建議要用  5mm直徑的 銅絞線】才可以^-^
[兩著電費至少 差15倍以上]~

网友A:
電風扇大概都十多瓦,冷氣應該都是千瓦起跳的...除非有變頻冷氣...但也要溫度降的下來才有機會跑低頻行程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電風扇大概都十多瓦,冷氣應該都是千瓦起跳的...除非有變頻冷氣...但也要溫度降的下來才有機會跑低頻行程.. ...

塑膠葉片的電風扇~通常是 70Watt~90watt
如果是 吹水泥的那種【鋁質葉片】==200watt
ps: 如果洗過廁所的就知道~ 如果要吹乾廁所的水分~就一定要用 200watt 的電風扇【8公尺外~還有一點弱風】
ps:有坐過台北捷運的  看過那裡的廁所就知道^-^

這裡1樓~有能 使咱受傷的200watt電風扇  》《
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29603-1-1.html
ps:這是一般 70watt電風扇[功率消耗是3倍]
所以 洗完澡~吹乾身體水分的效率~也是3倍^-^

楼主:
在下懂了 就是吹電風扇好啦 比較健康又省錢 ^^

网友B:
如果真的熱的受不了,我建議還是裝啦!
我是設定在28~29度,加電風扇,雖不知有沒有較省電,
但至少比較好睡一點啦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真的熱的受不了,我建議還是裝啦!
我是設定在28~29度,加電風扇,雖不知有沒有較省電,
但至少比較好 ...

會比較省電。

風可以有效降低數度溫度,那是因為風能幫助把你身邊週遭的熱量快速帶走。這跟電腦裡的散熱風扇的道理是一樣的。

但以風來降溫有一個前提,就是引進來的氣流比較低。(廢話,要是帶進來的是熱風,怎麼會降溫!?)

网友:
都快熱死人了,還管它省不省電,
這種天,睡覺沒冷氣會中暑吧n_001|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冷氣開整晚或者是吹電風扇吹整晚?
我的意思是 電風扇會不停的吹整晚(我家就是這樣......)
但是冷氣是設定溫 ...

還是裝吧!
睡不好那來精神工作賺$$!

网友:
人體 不知道能不能改水冷式..這樣就超省ㄉ

网友:
裝一台"一級變頻機"吧!
什麼都省..
就是第一次機器錢不省~~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還是裝吧!
睡不好那來精神工作賺$$!

你女兒會組裝電路阿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女兒會組裝電路阿.....

是在查修喔~
要開始訓練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在查修喔~
要開始訓練了!

.......不會吧~~~
要她當個女強人嗎?

這論壇的人~~果然都是正常人眼中的異類~~哈哈~~~

网友E:
不是有一種放冰塊的水冷式風扇,要省買那種就好,缺點是要天天冰冰塊
論壇十年後終於有正妹會出現了,滷雞蛋大大要好好培養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不是有一種放冰塊的水冷式風扇,要省買那種就好,缺點是要天天冰冰塊
論壇十年後終於有正妹會出現了 ...

十年後痞酷不曉得變怎麼~~~
厚!
昨天晚上說叫我去睡(碰椅)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十年後痞酷不曉得變怎麼~~~
厚!
昨天晚上說叫我去睡(碰椅)...........

該睡覺就要睡覺~~~
老婆請不動...所以只好請您上輩子的情人來叫...
女王的通病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