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VIEWSONIC VX912 維修請教

楼主(2011-06-13):
這台1年前修過了,症狀為畫面變油畫,更換AD板上電解電容後正常
前幾天又回來了,症狀為黑屏,電源燈會亮,但是會不穩定閃動

拆開後P+I板上2顆470U/25V跟1顆154P/250V彭龜了
另1顆外觀正常的154P
小弟慣例,開處方簽由業主自行購料,結果業主154P/250V買成224P/600V
先換上再說
症狀依舊
這台的P+I板只有12V,GND,ON/OFF,ADJ
量電源輸出12V,看來問題在背光,補焊後還是不亮,
量變壓器發現左邊1顆最左跟最右2腳斷路
右邊那顆最左跟最右2腳41歐姆
請問哪顆才是壞的

還有如果要用公板代換,有沒有規格限制,請各位前輩指導了

楼主:
小弟都是修感情的,修到現在修好快20台LCD只收到1捲銲錫(大概要小弟鞠躬盡瘁)
所以一些高單價工具全缺(熱風鎗,示波器),小弟手上也無備料可供交叉測試,可否請各位前輩提供只用3用電表抓單一元件故障(不用請下電路板)的測試方法

网友A:
用一般四燈小口直接換,只要塞得進去原來的高壓部分位置就可以了

网友:
0.15uF電容會壞,後方一對印DK的晶體也會跟著壞,要一起換掉

楼主:
多謝前輩指導,因為小弟不知何處購料(SMD電晶體,變壓器),目前建議業主更換高壓公板(上網拍看約120大洋),業主的意思是要再找找有沒有報廢機,因為業主本身有在做資源回收業,如果找的到可代換機再來玩拼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一般四燈小口直接換,只要塞得進去原來的高壓部分位置就可以了

用一般四燈小口.但我找不到開關.原版上的no.也點不亮.

网友:
此型為一般高電位啟動,只要連接正確,背光可被AD所控制點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ON/OFF原板上有定義.若我沒記錯.位置應該在最上面那隻腳.

楼主:
多謝各位前輩指導,這片P+I的腳位為
12V  GND  ON/OFF
12V  GND  ADJ
下面是電路板
因為比一般P+I的腳位少了許多,所以才會懷疑公板能不能換

网友:
一般只要3個條件就可以啟動高壓版了

楼主:
RE: VIEWSONIC VX912 維修請教(完修)

這台業主決定放棄,所以小弟抱回去練功
先買片4燈小口高壓公板(100元)回來換,拆掉原來的高壓變壓器跟6個藍色高壓電容後再上電,燈號顯示恢復正常,上電先亮綠燈,沒信號5秒後轉橘燈,而非原先不穩定閃綠燈

但是換上高壓公板後上電,面板還是一片黑,有接D-sub也一樣,這下連小弟臉也黑了,量ON/OFF訊號發現剩1.28V,從ON/OFF接1117-33的輸出面板就有顯示了,從ON/OFF查上去
右邊紅色三角型下面尖端SMD電阻接電晶體端3.27V,接ON/OFF端剩1.28V,看來原因是阻值增加,因為小弟手上沒零件,直接用細電線短路電阻,測試1HR無異狀,賺到1台備用LCD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