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benq q5c3 面板異常

楼主(2011-06-13):
請教各位大大
m150xn05面板有紅紅,也有線條,這個是那裡出問題呢?
我換另一片m150xn05面板測試,用同一個AD板,測試出來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樓主您有清一清排線嗎,小弟1台BENQ Q7T4症狀一樣,插座跟排線清一清再裝回就OK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呀~我忘了說,哈~~
我排線清過了,我用了像皮擦跟電子接點清潔劑,都用上了,還是不行。
但是同一組排條,我拿去換另一片面板就正常!
但插座我只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下而已,可以用刷子去刷他嗎?

网友:
小弟都直接拿起子刮,樓主您要不要試試

楼主:
.....呀~~起子喔。
來我試試看~哈~~

楼主:
鳴~一樣,沒用~

网友:
會有油畫狀顯示畫面,可以先測面板GAMMA電壓是否正常且連續

第三張圖中間三顆IC的位置就是GAMMA電路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狼大你好~
是量這個嗎?
V1   10.50
V2   10.23
V3    8.58
V4    7.81
V5    7.44
V6    6.73
V7    5.93
V8    4.74
V9    3.89
V10  3.10 ~ 3.11
V11  2.69 ~ 2.70
V12  2.03
V13  0.42 ~ 0.43
V14  0.18 ~ 0.19

网友:
GAMMA電壓看起來沒問題
在開機中試著壓一壓 TCON上的排組和排容看會不會有變化
或是TCON上的屏線座..有時那裡空焊也會有這種情況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感謝大大
小弟到處亂壓,都沒改善
小弟不是電子的料,只會青菜用,黑白舞而已
看來要放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