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版更換問題

楼主(2011-06-13):
請教各位: 主版故障,如要更換,同廠牌編號,相同主版,須注意哪些地方?請各位大大不另睗教!!  謝謝!

网友:
我認為,可換較新的板子,但要支援你的cpu.記憶体來說,ddr3的較好,因為在大約1000左右吧。以後升級也用得到。

网友:
如果只換MB,注意是否支援其他未更換的周邊物件

如要重組,注意未來升級或擴充的支援性

网友:
既然是相同的機板只要注意組裝確實就好..
還要注意的是你的那顆舊的 POWER 是否還能用 , 如對電腦不太了解的最好換顆新的 , 因為你之前的主版是如何壞我不了解 , 搞不好舊的 power 也以不堪使用了..這都要注意的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請教各位: 主版故障,如要更換,同廠牌編號,相同主版,須注意哪些地方?請各位大大不另睗教!!  謝謝! ...

這個問題得看你維修的是DIY自組機還是品牌套裝機!

品牌套裝機由於主板BIOS內含有作業系統授權啟動機制,不能換其他
品牌、型號的主板,否則搭配的作業系統授權就會失效。

如果是自組的機器當然就看你怎麼處置了,好比說更換芯片比較新的
主板代替原有的,或者適度昇級內部組件提升效能...

楼主:
謝謝您的說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