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維修實例] 石頭商標P5GZ-MX 維修實例~

楼主(2011-06-13):
故障情況:可開機不跑碼

處理情況:先打atx及12V 4pin的對地值,沒有明顯對地短路,於是上除錯卡開機,量測各供電,發現一只1117的Vout、ADJ對地短路了~

再拆掉1117時,還是對地短路,此穩壓ic是3.3V轉1.5V用,故接著量測PCI A14腳,結果A14腳阻值偏低,幾乎短路~

這跟之前碰過的情況類似,不是1117短路,於是先將它裝回後再把網卡晶片吹下,短路就消失了~

再來上電再測量電壓,電壓都正常了~
pci a14 3.3VSB

這片板子和775的負載有搭配上的問題,所以電壓只測到0.57V(之前chi大也有提過)
先不理它,再看cpu_rst  及 cpu_pg都有1.2V...

於是上真U後量測電感電壓1.3V ,vcore供電正常,可是竟不跑碼....
應該此是cpu作尋址動作...再沒頭緒情況下仔細看了bios晶片,結果前一手的人可能有拆下重燒,結果回焊沒焊好,空接了..

再補焊後再開機,跑碼一路正常到00開機,並裝 xp測試正常囉

謝謝收看~

网友:
很好的維修範例,給您加分鼓勵一下。

感謝分享!

也希望大家對熱心者,若覺得不錯,不吝的給予適當的鼓勵,這樣大家才有好的文章可觀摩及學習啊!

^_^

网友:
過程清楚明瞭~~恭喜完修喔

网友:
維修思緒清晰,鉅細靡遺
網路晶片是不是可以不用再焊回去
直接裝一塊PCI的網卡就好

网友:
非常清楚的過程!!

网友:
會修主機板的都算高手級的 真是感謝大大分享經驗

网友:
過程清楚明瞭~~
感謝 jackchen681 大分享

网友:
恭喜大大完修,

网友:
很棒的維修實例,
謝謝大大分享

网友:
過程清楚詳細,很好的維修實例。

网友:
看板大修主機板好像很簡單,我自己搞都要搞好久。

网友:
12v 對地....  搞不太清楚..  真是恨之入骨 主幾板 = =

网友:
恭喜完修.......感謝分享!

网友:
恭喜修復
那把Lan拆掉,這塊板就沒有網路可用了是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本來想找相同的網路晶片換上,這樣完修度才算百分百,但手邊的廢版找不到,就直接請客戶插pci的較快了...

网友:
好文 ! 這類型的故障要我找出問題, 我大概頭都暈囉 !

网友:
.....BIOS.......老大~你太強囉~~這樣也被你抓出問題~~~

网友:
多謝大大分亨

网友:
主機板維修實在是一門大學問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