冷氣到底要開幾度,才會省電

楼主(2011-06-14):
炎炎夏日,又要涼又要省電,真的很難,
有人說要設定在26~28度,較省電
我是設定在29度加電風扇,但又怕增加壓縮機的運轉次數,
那到底是要怎樣設定才能又涼又省電?
請教各位先進!

网友:
我是設28度.........
其實冷氣的噸位要夠,要常清洗保養。
其實.............這個要問順興啦xd
阿順啊...............該你出場了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其實~~~冷氣一打開~~就別想要有省電的觀念出現了....

真的想省電...那就不要開冷氣...最省電......
開電風扇..要找馬達小顆葉片夠大...
葉片要塑膠製品或是鋁製品...葉片角度也要夠大..
這樣電風扇吹出來的風才夠大..馬達消耗的功率也比較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實~~~冷氣一打開~~就別想要有省電的觀念出現了....

真的想省電...那就不要開冷氣...最省電......

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小的房間現在冷氣上的溫度是35 還是只開著電風扇...
就是看在那4個小朋友的面子上 忍下來
只有在晚上睡覺時 會開個2小時

网友:
不開最省電???ㄏ哈!開玩笑的...
其實要看情形啦!
不過,電扇加冷氣一起開最省電。開了電扇,冷氣的溫度可以升高個兩度。

楼主:
當然是不開最省電,但若要開的話,
有聽說比室外的溫差兩度還是差幾度較省電。
但其實我也不清楚......

网友:
和室外溫度不要差太多,兩度應該是很恰當的,再加上風扇,來輔助,我想可能夠了。

Yoyomay, 另外, 心靜自然涼啦。

网友:
非變頻的,只要有冷氣不管幾度用電量都一樣,所以這也是手冊上記載消耗功率值是固定值原因(變頻的才是浮動值)
我家,2.7噸,一小時約費3度電,不管調27或24度,它就是耗3300W。

网友:
.....反正有開就是耗電....更何況現在的溫室效應越來越大...
就算冷氣幫你把房間溫度降溫了.....也因為溫室效應的關係...
馬上就升溫了...卻造成啟動頻繁......這樣還會省電嗎???
更慘的是...明明上面的溫度顯示29度...
下面的溫度(室內空間)已經達27度了..
上下溫差效益~~~越來越大了..
這種情況還是出現在分離式冷氣...
嚴重的溫差造成冷氣啟動頻繁...根本也不會省到多少電力..
所以~~想省電~~~不吹冷氣最省...

网友B:
通風  斷熱  保溫
是個人認為較重要的議題
未開冷氣前,盡可能保持通風,可減少熱的蓄積
減少日曬,可避免空間溫度的上升
當冷氣開機之後,就要盡可能的減少與戶外的熱氣對流

"熱"的傳撥途徑不外乎
接觸  對流  輻射

网友C:
以前也有聽說放桶水在附近也可以省電

[以下轉貼]

一、溫度設定以26到28度為宜,因為溫度設定值每提昇一度就可省6%的電費。

二、空氣濾網每二至三週清洗一次。

三、冷氣機可配合電扇使用,以使室內冷空氣加速循環。

四、冷空氣如分佈均勻,則可不用降低設定溫度。

五、關妥門窗避免冷氣外洩,並使用窗簾阻擋陽光直接照射。

六、經常檢查室內的出風口是不是有障礙物。

七、使用冷氣機時,應避免使用電爐、瓦斯爐等發熱器具,並關掉不必要的電燈。

八、外出前十分鐘即先行關閉冷氣機,利用原有的冷房效應即可經濟省錢。

九、冷氣機出風口高度大約在150到180公分間最恰當,如安裝太低,冷氣機吹出的距離就短;若太高則需較長時間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。

十、安裝冷氣時配管線勿接太長、太多彎。

网友:
[以下轉貼 經濟部能源局]

妙計一         選購高EER冷氣機,EER值愈高,則冷氣機愈省電,一般而言EER值每提高0.1,就可節約4%冷氣機用電。
妙計二         冷氣溫度設定範圍以26-28℃為宜,並應裝設自動溫控設備,以免過冷而浪費能源。對於經常進出的房間,室內溫度不要低於室外溫度5℃以上,以免影響身體健康。
妙計三         每二週清洗空氣過濾網一次,空氣過濾網太髒時,容易造成電力浪費。
妙計四         冷氣房內配合電風扇使用可使冷氣分佈較為均勻,並可降低電力消耗。
妙計五         下班前三十分鐘可先關掉壓縮機(由冷氣改為送風),以減少耗電。
妙計六         在東西向開窗處,應裝設百葉窗或窗簾,以減少太陽輻射熱進入室內,降低空調用電量。
妙計七         冷氣區域應與外氣隔離且門窗應緊閉,以免冷氣外洩或熱氣侵入增加空調負荷。
妙計八         連續假日或少數人加班儘量不開中央空調,以免主機低負載、低效率、高成本運轉。
妙計九         冰水及冷氣送風系統加裝變頻器控制空調量,以節約空調耗電。
妙計十         基礎照明應配合照度標準要求,選用適當高效率電子式安定器日光燈具,可較傳統式安定器日光燈具省電30%以上。
妙計十一         採用省電燈型燈管(泡),較傳統白熾燈省電約60%以上。
妙計十二         天花板及牆壁應儘可能選用反射率較高之乳白色或淺色系列,以增加光線之漫射效果,進而減少所需之燈具數量。
妙計十三         走廊及通道等照度需求較低之場所,可設定隔盞開燈或減少燈管數;須高照度的場所,採用一般照明加局部照明方式補強照度。
妙計十四         採取分區責任管理制度,依所負責區域關閉不需使用之電燈,並養成隨手關燈之習慣。
妙計十五         配合晝光感知器,當太陽光線足夠時,可自動地調降靠窗燈具的亮度或關閉燈具。
妙計十六         裝設熱感應開關在會議室、會客室、廁所….等場所,有人時自動開燈,沒人時自動關燈,既方便又可減少照明用電。
妙計十七         定期擦拭燈具、燈管,避免污染物降低燈具之照明效率。
妙計十八         定期分批更換燈管,可維持應有亮度及節約電能,並可節省燈管更換之人工費用。
妙計十九         檢討各環境照度是否適當及照明開燈數量是否合理。
妙計二十         有二台電梯時,可設定隔層停靠,一台為單數層,另一台為雙數層。
妙計二十一         如有多台電梯,可設定於非尖峰時間減台運轉。
妙計二十二         電梯內之照明及通風在待機3分鐘後,應自動切斷電源。
妙計二十三         推行步行運動,上下三樓層以內儘可能不搭電梯。
妙計二十四         新設或汰換電梯時,應選用省電型變頻式電梯。
妙計二十五         電梯機房冷卻通風扇應以溫控開關控制運轉。
妙計二十六         選用符合節能標章之冷氣機、電冰箱、除濕機及乾衣機等家電產品,可節省用電。
妙計二十七         長時間不使用電器設備時應切掉電源,減少待機損失。
妙計二十八         選購具有省電功能之辦公事務機器,通常可在持續15分鐘未使用時,自動進入省電狀態。
妙計二十九         高壓用戶應保持電源電壓的變動正負5%之內。
妙計三十         變壓器放置場所應有良好之通風,必要時加裝風扇或空調散熱。
妙計三十一         進相電容器宜裝置於低壓側,且愈接近負載端越能減少線路損失。
妙計三十二         定期檢討合理契約容量訂定值,及抑低尖峰用電需量之可行性。
妙計三十三         選擇適當容量之電動機,一般電動機負載率在75-100%之間運轉效率最高。
妙計三十四         抽水泵選用高效率或變頻式馬達。
妙計三十五         地下停車場之抽排風,可增設定時控制器,在非車輛出入尖峰時間,設定每小時運轉約15分鐘,以節約用電。
妙計三十六         為有效用電管理,應選擇增設電能管理系統、尖峰需量控制系統、空調監控系統及照明監控系統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也有聽說放桶水在附近也可以省電

[以下轉貼]

其實一桶水或一杯水還不如用一條濕毛巾提供大面積水分供給,這會更有效。

冷氣機會抽掉房間裡的水分,濕度變低的情況下,就會有水份硬被從其他地方抽出。如果有提供水氣來源,好抽的就會先被抽出來。

因為水份的氣化會吸大量的熱能,然後跑到冷氣機那邊,再由冷氣機把熱量帶走並將水冷凝出來。也就是說,熱量會藉由水氣帶到冷氣機那邊。如果沒有多一點的水分子來當運送熱量的煤介,那變冷的效率就會變得較差一些。

因為房間裡有很多東西都會析出水分,例如書、木材、衣服等等。只是水份跑出來的速度太慢了,不如一條濕毛巾。。。。。

吹冷氣要省電就是這三樣:
1.調高一、二度(直接省電)
2.用電風扇(快速帶走身體週圍的熱氣)
3.加濕氣(增加熱量流動效率)

网友:
我都...沖冷水,洗好後,背後抹薄荷,然後吹電風扇..
隨著身體還有濕氣蒸發的時後,這一小時內.....好...好冷喔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風  斷熱  保溫
是個人認為較重要的議題
未開冷氣前,盡可能保持通風,可減少熱的蓄積

其實~~是現在的家電太多了拉~~~~
而且現在的大樓~~~幾乎每戶一台冷氣...
這一開~~~週邊的溫室效應加重...
自然~~~~怎麼吹都覺得熱阿~~~

网友D:
回复 网友E:

這跟吹冷氣要省電的原理是一樣的。

還是這三樣:
1.用冷水直接調低熱體(直接省電)
2.用電風扇(快速帶走身體週圍的熱氣)
3.加濕氣(隨著身上的水份排出,增加熱量流動效率)

一個小時後,水份排乾了,身體就又漸漸熱起來了。

网友:
唉呀!
開冷氣要省電這怎麼省,
一開機電錶就加速的跑,
小的各人經驗,
冷氣設定在27度,
再設定舒眠,
再加上電風扇吹整晚,
半夜起來尿尿再把窗戶打開~
以下是最近一期跟去年同期比較: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E:

這跟吹冷氣要省電的原理是一樣的。

沖一次抵一小時爽快!
有時間我都會在沖一下
沖一下用濕擦乾不用2分鐘~

网友:
"冷氣設定在27度,
再設定舒眠,"

對,沒錯,這是傳統冷氣的用法。
通常冷氣機當溫控升到某度時會把冷氣關掉切成送風。
以我家的東元來說約是在28.5度。
舒眠用法要查使用手冊,通常是
每半小時升0.5度
我家噸位大,在15坪左右開5小時後關掉,仍可保留4~5小時不超出31度的清爽感(因濕度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