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TEN 853A 預熱台 接110V 有影響嗎?

楼主(2011-06-14):
前幾天買了一台大陸製的預熱熱台 (ATTEN 853A) ,插頭是大陸220V的(像賓士形狀的插頭),
機器上寫的 INPUT : 220VAC 50HZ
我改了台灣可用的電源線跟插頭,接110V的電源,仍可做動,吹出來的風也是熱的(沒測溫槍不知道到底是幾度)
請教各位前輩,可以這樣接嗎?

网友:
電壓接110要注意電線承受安培的問題,電壓少一半,電流多一倍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謝回覆^^

原本的電源線插頭上有標記 7 安培
我換上的是10安培的電源線 應該OK吧n_064|

网友:
我猜應該會溫度不足
如果是電熱線假設500W 220V=2.27A 97歐姆
110V=125W
基本電學到現在我還是看不懂n_040|

网友:
我想,不妨把預熱台分成兩個部份,一是加熱部份,二是控制部份。

加熱部份,原來的阻值較大,因為同樣的功率,使用 220V 時,阻值會較大。但換成 110V 時,由於阻值較大,所以要達到預定的溫度,時間會久一些。

另外在控制電路部份,大多有一個變壓器,提供風扇及 IC 之用,那麼想想,電壓會正常嗎?風扇風力會正常嗎?

我舉個簡單例子,以熱風槍來說(非預熱台),通常內部有一變壓器,一為 24V,一個在 10V 左右,如果使用 110V 的電壓時,想想變壓器電壓會變成多少,原來的一半,即 12V 及 5V 左右。

24V 通常給風扇使用, 10V 通常提供 正負 5V 給運算放大器及 IC 使用

所以控制部份可能不穩定。

雖然可用,但用起來一定怪怪的,不妨用 110V 及 220V 比較一下,像是加到預定溫度的時間,風扇風力,按制是否不良。

答案就很明顯了。

楼主:
多謝回復!
下班後再來試試看
如果溫度、風量上不去
只好從冷氣插座再接一條延長線下來用嚕

网友:
功率換算很簡單,例如該台是 800W,在使用的電壓為 220V 時,

W(功率) = E(電壓) X I(電流) = 220V X I

I = 800 / 220 = 3.6 安培

那麼阻值也可算出來了,

R = E / I = 220 / 3.6 =61 歐姆

61 歐姆是加熱蕊的電阻, 那麼使用 110V 功率是多少呢?

W = E(110V) X I = 110 X (110V / 61歐姆=電流) = 110V X 1.8A = 198 瓦

198 瓦,好像不能加熱,其實熱(溫度)是功率的累積,所以還是能加熱,只是時間較慢。

想想我要加到 320 度C,用 800 及198 瓦,那個快呢?

网友:
想想,一般一定要會歐姆定律及功率換算:

V(電壓) = I(電流) X R(電阻)

I = V / R

R = V / I

在功率方面:

W(瓦特) = E(電壓) X I (電流)

一些變型公式:

W = E X I  由於 I = E / R,所以 W = (E X E) / R

也可推出

W = I X I X R (因為電壓是流過的電流 X 電阻)

楼主:
多謝Cremaker 大詳細的說明實在揪甘心ㄟn_161|
痞酷的網友真是熱心
雖然我是維修的門外漢
但有超濃厚的興趣
相信有一天我也可以分享學習的心得n_163|

网友B:
我買的853a也是220V的
最近我這邊才拉好220V電,空壓機,預熱台,熱風槍...全部都是用220V電
其實220V的電流會比較小,建議大大還是用220V吧...
220V電若沒有的話不難接...台電進來2條火線就是220V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買的853a也是220V的
最近我這邊才拉好220V電,空壓機,預熱台,熱風槍...全部都是用220V電
其實220V的電流會 ...

多謝回覆~
房子是租的,契約上有明定"不得擅自配接水電",厝頭家移民美國
一年回來一次,想問他得等過年了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謝Cremaker 大詳細的說明實在揪甘心ㄟ
痞酷的網友真是熱心
雖然我是維修的門外漢

客氣了,我對上進的人都很想幫忙的。

進步之道無它,多看、多學、多問。

^_^

网友C:
機器上寫的 INPUT : 220VAC 50HZ

台灣的是60HZ....
拍謝  電的方面小弟不懂,忽然想到這差異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機器上寫的 INPUT : 220VAC 50HZ

台灣的是60HZ....

50HZ 或 60HZ,沒多大關係,頂多加熱慢了些(感覺不出來的啦),但電壓真的就有差。

像日本是 100V 50HZ,和台灣的 110V 60HZ,差沒多少,很多人買回國也不改一下電壓,就直接拿來用,真的不怕出事吔。

像現在很多日本電器,都會把電壓改成國內的 110V/60HZ,但有些水貨就沒有,這點大家要注意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所以是在效率上差了一點點,瞭解了~~謝謝cremaker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這要看你是什麼機器 !!!

像是傳統式打卡鐘 !! 差異就相當大了 !!!

還有一些用到電感的 (像 uv 灯安定器)

也會有所差異的 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哦~~挺複雜低
有機會入手頻率不同的東西時看來還是先上來請教一下~~
不然....就好玩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謝Cremaker 大詳細的說明實在揪甘心ㄟ
痞酷的網友真是熱心
雖然我是維修的門外漢

一定可以的.........加油^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