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核電廠漏電

楼主(2011-06-14):
小弟有顆核電廠的良品過保
現象是關閉POWER的開關會電到(是在裸測狀況無接任何東西下被POWER殼電到)
關閉電源開關有異音(是只關閉開關一瞬間會電流聲)
請問是把電容換過就可以解決了嗎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奇怪,開關應該都是塑膠的吧怎麼還會電到?另外若可以的話最好PO一下圖(內部的構造)與POWER的輸出電壓,這樣版上的人才有辦法幫你做基本的診斷哦 ~~~

网友:
關閉POWER的開關會電到
指的是電腦系統關機,還是POWER後面的開關關閉
現在的POWER如果沒有確實接地,機殼是有可能會電人的

關閉電源開關有異音
不曉得你所謂的異音,是POWER內部發出的高頻聲,還是開關裡面的電弧聲
如果是高頻聲,電源開關都關掉了,POWER沒有供電,怎可能會有聲音
除非是開關故障
如果是開關裡面的電弧聲,那該開關應該早就焦黑.冒煙了

你的問題說的很模糊
請在確認後再說明
是電腦關機還是電源關機

网友:
可以po圖嗎?或是更詳細一點,或者是檢查是否有其中電源沒
接好地漏電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ower 外殼會電人算是蠻正常的 !!

主要是你的 火線 中線接反了 就會有這種情形 !!

其他的設備如果接反了 , 也可能會有這種情形產生 !!

解決方法: 確定接到電腦上的所有設備 火線 中性線 要正確 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