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個兼具速度快、不佔資源(儘量)、免費的縮圖軟體

楼主(2011-06-14):
在這裡發圖一定要使用縮圖軟體,但是縮圖軟體我使終找不到如標題上規格的軟體,各位看到這裡這請不要朝我丟石頭,要丟也丟錢好嗎?
我原先是使用微軟的Image Resizer,這個軟體就全部合乎標題上的規格,但是它有兩個致命傷,一是不能在windows 7(Vista不知道)使用,二是不能改壓縮比,所以迫使我放棄它。
再來經過某人的推薦使用VSO Image Resizer,這一套就可以克服上述那兩個致命傷,但是它完全違背這一篇標題的要求。
又有人介紹PhotoScapeSetup給我試用,這套軟體免費,其它統統不合我的要求外,還有另一個問題,那就是操作複雜。
一定有人還會要求有中文介面對不對?其實這點我認為在其次。
把這個燙手山芋丟給windata版大吧!看看還有沒有別的選擇。

网友:
PhotoScape 3.5很好用啊~
也有繁體中文介面(多國語言)
我現在幾乎都用這款軟體處理圖片...

网友:
我是用PhotoCap相片編修軟體來縮圖,非商業使用可免付費.

楼主:
哈哈!被打槍了,微軟的Image Resizer如果可以改壓縮比,應該是100分。

网友A:
看到有人介紹這個縮圖軟體 EasyThumbnails

免費軟體,號稱支援WIN7

它的網頁在 http://www.fookes.com/downloads.php?product=ezthumbs

下載後需要安裝.

安裝時,這個選項記得打勾,這樣軟體就會在右鍵選單裡加入項目,方便操作
不勾的話,安裝完畢,就沒右鍵選單項目,軟體設定沒這個項目,只有重裝了

安裝完,點選桌面捷徑開啟軟體,file頁可以看到有目錄列表,檔案列表,原始圖片預覽(original picture),輸出預覽(Preview output)

這裡有個save in 的項目可設定,有設定的話,轉出的圖片會存到這個目錄,方便管理
不設定的話,轉出的圖跟原始圖片會在同一個目錄

點選setting頁

Max.width是寬度   Max.height是高度,我這篇是設定為720 * 480
resize.是設定縮圖方式,我是用原始設定"Shrink to fit",這個設定會保持圖片的原始長寬比例,縮放至其中一項符合長/寬 設定為止
另外一個重要設定就是JPEG quality 預設值是80,如果大小還是不能符合網站要求,就改小一點吧

右鍵選單項目,因為我安裝時勾選了讓軟體加入右鍵項目,所以使用上就很貼近 image resize 了

如果要用軟體去操作的話,選file頁面,選取要轉的目錄,按預覽下方的MAKE ALL可以將整個目錄批次轉換
MAKE則是只轉換當前選定的檔案

再來就是使用報告:
       1.開啟軟體不作動作的話,記憶體約佔用4MB左右,批量轉換時,記憶體在16MB~21MB間變動
          因為我目錄裡面的圖片大小都不大,可能轉換大圖片時,記憶體會使用更高

       2.是免費軟體

       3.轉換的速度算是普通,轉換時,可以感覺到電腦有停頓感  (cpu p4 2.0 , ram 1g)

       4.設定好的話,用起來跟 image resize 操作方式差不多,不過,執行前不能臨時更動設定是缺點?

      5.個人測試是在WINXP SP3,WIN 7 下是否如作者宣稱的完全支援,不知.
安裝檔: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到有人介紹這個縮圖軟體 EasyThumbnails

免費軟體,號稱支援WIN7

這款我用過,好像不能調壓縮比
而且沒中文介面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這個可以用耶!真貼心還幫我們寫說明書,目前就用這個啦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JPEG quality就是壓縮比

网友C:
剛剛才看到這篇文

有個適合的軟體
irfanview
可以…
1.改寬、高,以百分比、以比例、以公分…
2.可以改壓縮比,可以直接指定轉檔後的 kb 數(要裝外掛)
3.有繁體中文介面

有其它要求嗎?

以上,來去打教學文和分享文

网友:
XnView 不錯用,算是多功能的,W大要的功能是這個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他最近還有出一套,專門用來圖片批次轉檔的軟體 XnConvert
速度快、不佔資源、免費、能改壓縮比、支援Windows7、有中文(安裝後到最後一頁修改Language)、操作簡單

XnConvert是一個能創造強大、易用經驗的跨平台批次圖檔轉換及改變大小的工具.
所有常見的照片與圖片格式都有支援
(例如:JPG, PNG, TIFF, GIF, Camera RAW, JPEG2000, WebP, OpenEXR等格式)
同時也支援超過500種其他的影像格式.
在批次操作中也提供旋轉, 加浮水印, 加文字於圖片,還有諸如亮度、暗度及更多其他的影像調整特色.
XnConvert在Windows, Mac和Linux等平台下是免費的, 同時也提供32位元和64位元版本.

官方網站:
http://www.xnconvert.com/zh-hant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中文化我們可以 自己中文化
這個問題不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這各有中文化嗎

网友:
也可以用FastStone Image Viewer喔!這個也是中文的,操作上不複雜,也可以批量修改。我自己用了有幾年了,蠻上手的。

网友:
WIN7 自建的小畫家  如何?
可縮圖  長寬比可改  免下載已內建  完整中文化台灣用語 不是簡体轉換的中文化

网友:
這一個win 7可以使用
1. ImageResizerPowertoySetup.rar (575.49 KB, 下載次數: 73)

2. ImageResizerPowertoySetup.rar (197.7 KB, 下載次數: 78)
忘了是那個檔.好像是第二個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經過一台 windows 7 的測試
執行軟體可以進行操作

但右鍵 make thum... 叫不出程式

可能安裝有瑕疵,可以研究試著修復看看

网友:
我都用PhotoCap 5.01 照片編修工具.可以批量修改
如有需要再上傳給大家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windata大,他的右鍵功能make thum並不會叫出主程式畫面啊
會在背景用原先設定好的選項來進行"已選取檔案"的轉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剛剛才看到這篇文

有個適合的軟體

irfanview +1
有繁體中文版+WIN-7支擾+可改壓縮比。。。
尤其是[批量改圖],超方便的~
下載及介紹 http://briian.com/?p=92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原來是這樣,都沒的動靜,以為有問題

那我要去檢查一下輸出目錄有沒有東西了

======

結果,在輸出的資料夾沒有檔案
如果開程式去 make / make all 的話,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軟體名稱:IrfanView
軟體語言:英文版(有中文化可用)
軟體性質:免費軟體
檔案大小:1.45MB
官方網站:http://www.irfanview.com/
軟體下載: IrfanView 4.28.zip (1.46 MB, 下載次數: 71)
中文語系檔: irfanview_lang_chinese.zip (72.82 KB, 下載次數: 79)
這套程式完全免費
功能也很多
而且連CANON CR2檔也能讀
除了標題上的功能之外亦可批次更名
我覺得比MICROSOFT那套好用
你可以試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