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PE-VM 網路晶片損壞導致無法開機

楼主(2011-06-14):
這片板子上Power連LED都不亮,且無法開機.
檢查了一下發現88E8001-LKJ1非常燙,直接用熱風槍吹下來.
移除網路晶片後在上電,LED亮了,開機也正常.

現在問題來了,我手上只有88E8001-LKJ,請問這棵可以代替88E8001-LKJ1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兩者其實是同樣的東西囉!猜測後面是代表版本、封裝之類的差別吧!
仔細看,兩者的layout是一樣的。

楼主:
是啊,可是沒datasheet,怕不一樣就糟了.

网友:
插一張PCI 的網卡不就OK了嗎?

网友:
可以的..焊下去吧!

网友:
又學到寶貴經驗

网友:
建議外插PCI的網卡就ok啦,不用焊接什麽的,環保還省事

楼主:
88E8001-LKJ1確定可以用88E8001-LKJ代用.
已經更換完測試好幾天了,一切正常.
相機沒電改天再補真相圖,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