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繼電器沒動作,請問各位大大要如何改線路圖??

楼主(2011-06-15):
2011-06-14 23.37.45  如題,小弟我想做個收發隔離的繼電器用在無線電機的遠端遙控盒上,避免在發射的同時,聲音也被外接喇叭給接收進來,因本身的線阻抗就有1.5M歐姆,小弟有試過,若在麵包板上去掉R1的話,供電給繼電器是會有動作的,可是若加上R1的話,電流就太小所以繼電器完全無法激磁動作,所以就想用1815的電晶體來放大,可是加上了也是不行,不知該如何修改呢?請各位大大能幫忙一下,謝謝。

网友:
一般繼電器都是不用電阻來限流的,你可量一下繼圈的阻值是多少?

另外,線圈要反向併一個二極体,否則電晶体很有可能燒掉。

网友:
另外,你這個電晶体是用來當開關的,並沒放大作用。

以 C1815 來說, 推動一個 12V 的 Relay 應該電流夠了,記得把那個 1.5M 的電阻拿掉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1.當然沒動作!!!
   您那R1  1.5M電阻拿掉...直接短路就OK了~~~
2.您的訴求點可能說的不夠詳細~~~

楼主:
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^_^, 但1.5M的電阻是拿不掉的,因為它是遠端遙控線本身的阻值,並不是小弟加上去的,也就是因為線路的本身阻值就有1.5M這麼大,所以讓我很頭疼,繼電器一直無法動作,還是大大們有其它的方法呢?

网友:
放大.....作用在"線性區"
開關.....作用在"非線性區"

楼主:
請教逃兵大,何謂線性區及非線性區呢?若以小弟的這張圖的話,是那部份需修改呢?

楼主:
呃…天大的誤會啊,wish大,小弟剛有在論壇裡的左上角「搜尋欄」空個處打上「電晶體」可是全沒搜到資料@@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沒有任何責怪意思,基礎是一點一滴累積下來,也就是平常就要多看,我花很多時間在寫基礎文章,就是想讓大家有一個正確的底子,希望大家要多多利用。

网友:
那麼這1.5M就不一定是電阻,也就是有其他參數.

電路可能要修改成達靈頓放大比較適合

网友:
Relay 線圈的驅動電流通常約十幾 mA~數十 mA,1.5MΩ這麼高的迴路阻抗幾乎無解!

网友:
你何不試看看用兩個電晶體,一個在1.5M歐姆的阻抗上,一個連接繼電器

网友:
只要是有那個1.5M歐姆的阻抗存在時,
那不管你的接法想怎麼放大都沒有用,
12V/15M=8uA,也就是不管你怎麼放大,通過線圈的電流這是最大值
但因此就無解了嗎,也不盡然,
請轉個角度來思考一下,
把這個信號來當作輸入觸發使用
作個小電路來推動繼電器,
然後用這個當ON/OFF的信號源當準位用,
那是可行的,不過就不是你這種接法了
但是沒有全部的完整結構圖可看,
至少要有你想作的東西前面和後面的連結方式,
不然都只能用猜測的.

楼主:
這是小弟的原構想圖及動作說明,因為在塔台上班,無線電的聲音品質對塔台的管制人員有影響,所以才需設計這收發隔離電路圖,好讓無線電的聲音品質好一點,避免發射時的聲音和喇叭有回授的情形產生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也就是繼電器控制的SP或是發射的信號都是在近端
而你有一個由遠端的PTT控制信號經由一條長距離的有線信號連到這個近端繼電器
這條信號線的阻抗有1.5M歐姆
而你希望當遠端PTT控制盒按下時為短路,此時繼電器會動作
而當遠端PTT控制盒放開為開路時,繼電器不動作,
而你能提供的信號來源為PTT控制盒為短路及開路兩種信號源,
只是這條線控用的電線有1.5M歐姆的阻抗,
不知這樣說對不對,
如果對的話,那上面的草圖是不會動作的還是錯誤的,要換個方式來作,
可以作到嗎,答案是可以的,只是要大概試一下而已.

网友:
提個建議可以從發射/接收指示燈下手可能會單純點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legion大說的完全正確,這就是小弟想要做的動作,請問大大,小弟的草圖那些地方是錯誤的呢?要改掉那些地方才能有正確的動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cmw895大大是指說從無線電裝備本機上的發射/接收指示燈下手去改嗎?

网友:
看不懂意思,其無線電有單工跟雙工,同頻.異頻-中繼系統,這都不會回授,你說的無線電應該是雙工的吧!spk,mic是在操作端,在PTT開關上切spk不就好,這樣跟遠端沒關連

网友:
1.您那電路圖還要再修改
2.從發射/接收指示燈拉一條線...想辦法達成 DC 0.6V  接到 C1815 B腳就解決了

网友:
看了很多次 !! 我還是不了解 無線電遙控盒 PTT 有何玄機 ???
為什麼??光是線阻就有 1.5M 這麼大 , 你是怎麼量測的 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沒錯不怕麻煩在加PC817這類的做隔離在推RELAY

网友:
大概劃了一下圖,請自行去TRY一下
當PTT是開路時,393輸出為HI,
當PTT是短路時,393輸出為LOW
因393的輸出是OC結構,
輸出加棵2SA1015便能形成達靈頓模式
R3便是你的信號傳輸線的1.5M阻抗
即使阻抗不是1.5M,只要能形成迴路就沒什麼改變.
剩下的便是測試和改變RELAY的輸出連結方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請問一下貴單位用的接收機是與發射機各自分離的單機嗎?所以才需監聽自動開關。

請問 1.5M 阻抗怎麼量的?是不是這個 PTT 控制線短路一接地就是 TX 狀態。
如果是的話請將原先與繼電器串聯的線路改成用並聯控制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