縮圖程式Easy Thumbnails 3.0

楼主(2011-06-15):
看到有人介紹這個縮圖軟體 EasyThumbnails

免費軟體,號稱支援WIN7

它的網頁在 http://www.fookes.com/downloads.php?product=ezthumbs

下載後需要安裝.

安裝時,這個選項記得打勾,這樣軟體就會在右鍵選單裡加入項目,方便操作
不勾的話,安裝完畢,就沒右鍵選單項目,軟體設定沒這個項目,只有重裝了

安裝完,點選桌面捷徑開啟軟體,file頁可以看到有目錄列表,檔案列表,原始圖片預覽(original picture),輸出預覽(Preview output)

這裡有個save in 的項目可設定,有設定的話,轉出的圖片會存到這個目錄,方便管理
不設定的話,轉出的圖跟原始圖片會在同一個目錄

點選setting頁

Max.width是寬度   Max.height是高度,我這篇是設定為720 * 480
resize.是設定縮圖方式,我是用原始設定"Shrink to fit",這個設定會保持圖片的原始長寬比例,縮放至其中一項符合長/寬 設定為止
另外一個重要設定就是JPEG quality 預設值是80,如果大小還是不能符合網站要求,就改小一點吧
PS. JPEG QUALITY 照字面翻譯是 JPEG圖片品質,或稱它是壓縮比,值越小檔案越小,品質越低

SETTING頁其它設定:
     Algorithm:    轉換時的運算邏輯,沒研究過,一般會影響轉換速度,甚或是轉換後的檔案大小   我是用預設項
Prefix/suffix: 轉換後的檔名   ex.       隨個人喜好更動
     New name:   預設為auto detect  轉換到同目錄時,會自動選為prefix 將字串加在原檔名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 nothing: 不更動檔名,outout目錄沒設定的話,應該會覆蓋掉原檔案,慎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 prefix:  將設定字串加在原檔名前成為新檔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 suffix:  跟Add prefix相反吧,將設定字串加在原檔名後成為新檔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name:  重新命名,命名方式為設定之字串+數字

     prefix/suffix 跟 New name 設定跟我一樣懶的話,都選預設即可,想加強管理的話
     可以在prefix/suffix 設定為 (720x480) New name強制為Add prefix或是Add suffix
     這樣以後不用開檔也能從檔名知道這張圖片的解析度

    JPEG quality: 壓縮比/圖片品質
    Brightness   : 亮度
    Contrast     :  對比
    Sharpness   : 銳利度
    Rotate        : 旋轉角度

右鍵選單項目,因為我安裝時勾選了讓軟體加入右鍵項目,所以使用上就很貼近 image resize 了
(右鍵選單並不會顯示主畫面視窗,而是調用已設定好的設定直接進行批次轉換)
如果要用軟體主視窗去操作的話,開啟程式後,選file頁面,選取要轉的目錄,按預覽下方的MAKE ALL可以將整個目錄批次轉換
MAKE則是只轉換當前選定的檔案

再來就是使用報告:
       1.開啟軟體不作動作的話,記憶體約佔用4MB左右,批量轉換時,記憶體在16MB~21MB間變動
          因為我目錄裡面的圖片大小都不大,可能轉換大圖片時,記憶體會使用更高

       2.是免費軟體

       3.轉換的速度算是普通,轉換時,可以感覺到電腦有停頓感  (cpu p4 2.0 , ram 1g)

       4.設定好的話,用起來跟 image resize 操作方式差不多,不過,執行前不能臨時更動設定是缺點?

      5.個人測試是在WINXP SP3,WIN 7 下是否如作者宣稱的完全支援,不知.

安裝檔:

网友:
1.我想…不要太怪物級別的耗資源,大家應該都還可以接受

3.同 1
4.我想可以透過修改右鍵選單可以達到『打開目前位置於程式』
5.我只有測 windows 7 ,右鍵 make thum... 後,在目前目錄與輸出目錄都沒有檔案,待其它使用報告

网友A(2012-01-24):
謝謝提供及詳細解說, 已下載將使用它,
為要符合貼圖的規定, 文中提到上傳圖用800*600, 那Max width& Max height 要如何調整才能符合前面提到的800*600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謝謝提供及詳細解說, 已下載將使用它,
為要符合貼圖的規定, 文中提到上傳圖用800*600, 那Max width& Max he ...

800*600 指的就是width(寬) 800 pixel(像素)  height(高) 600 pixel(像素)
所以就是Max width 800,Max height 600

其他的值就以此類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800*600 指的就是width(寬) 800 pixel(像素)  height(高) 600 pixel(像素)
所以就是Max width 800,Max he ...

謝謝, 那上傳圖片時, 這個設定width&height就設為800&600 ; 接著了解一下圖片檔的容量大小對JPEG quality作適當的調整以上傳容量的規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謝謝, 那上傳圖片時, 這個設定width&height就設為800&600 ; 接著了解一下圖片檔的容量大小對JPEG quality ...

更正,
謝謝, 那上傳圖片時, 這個設定width&height就設為800&600 ; 接著了解一下圖片檔的容量大小對JPEG quality作適當的調整以便符合上傳容量的規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