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 問題

楼主(2011-06-15):
各位大大

         stc89c52 與 AT89C52 不是很像

請問STC89C52 要用哪種軟體編寫  小弟用Keil uVision3 但是在CPU選項

找不到STC89C51 的晶片???

就是他  還沒有用自己寫的程式發動
http://bbs.pigoo.com/forum.php?m ... mp;extra=#pid391578

网友:
聽說有很多種解法,參考看看
1、在Keil/C51/INC下新建目錄"STC"檔夾, 把所有STC單片機的頭檔拷貝到"STC"目錄下。
2、下載的用於keil下的STC器件資料庫更名為STC.CDB並拷貝到Keil/UV2或者UV3或UV4目錄下。
3、打開Keil文件夾下的TOOLS.ini文件。
4、在[UV2]下鍵入CDB0="UV2\STC.CDB"("STC")或者CDB0="UV4\STC.CDB"("STC")或者CDB0="UV4\STC.CDB"("STC"),需要單獨一行。
5、保存TOOLS.ini文件,添加完畢。
6、啟動Keil,打開Options for Target '...'的Device頁,
    選擇Database中“STC”,就可以選擇STC單片機了,而且不會影響原來資料庫的使用,這相當於另外增加了一個器件選型的資料庫檔。

另外還有把STC當成Intel的8052/87C52/87C54/87C58,或Philips的P87C52/P87C54/P87C58就可以了
不然請去找找STC8051SetupV312這類模擬器來當作驅動程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謝 legion 大大 指導

小弟今天有測試了   可以燒錄了  高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egion大:
    好久沒有向你請安了! 近來可好! 我最近忙著寫LCD 1602 搞得昏頭轉向,今天終於有些進展了...char 改成 int 之後sprint(     ) ...可以了.
   我用的是STC8952 但是我上網買了10個ATMEL 89S52  居然沒辦法燒!! 請問是有其他問題嗎? 我的可以編出 HEX 檔但是無法下載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可不以編出HEX檔和可不可以燒錄是兩件事,
由於不太清楚antlu大你的燒錄方式,所以無法給任何意見
不過可以燒892051的話,其模式是相同的,只是在IC選擇不同而已

网友:
legion大:
這是我的實驗燒錄機  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103151633523 我燒892051用的是大鳥實驗室賣的 http://goods.ruten.com.tw/item/show?21001244964519
我先用實驗板 送的keil c 寫程式經過編譯之後 燒 892051我把hex檔傳到大鳥的燒錄器燒出mcu ,至於 stc8952 我把檔案 用 STC-ISP.EXE 傳到實驗板上就可以燒出來(怎麼燒我不知道) 他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 可以完成,第二階段就不行了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看了一下,你的89C2051燒錄器就只是單一用途型的
另STC8952和AT89S52都是可以使用ISP作燒錄用的
看了一下你附的實驗板本身就是附89S52,所以應該是可以使用ISP燒錄進入
會不會是你的實驗板程式上有需要選擇的型號
或是請看一下在keil上要應是選擇Atmel89S52,
或者若真的無法燒入時,也可參考網路上別人的作法,很單純的89S52燒錄器
其本身也使用Atmel原廠可下載的ISP燒錄程式.
下面是網路上別人有的實例作法,可參考
http://m955.com/wp/archives/142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EGION大:
  感謝您的回答,我先找找說明書上的資料,在不行就向陳生電子發問,我的 LCM 定時器程式已經寫好簡易板了,傳給你過目...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LEGION大:
   剛剛看了說明書,需要另購下載器...我查查它的賣價才決定是否自行製作.. 感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LEGION大:

因為自己都習慣用自己萬用型燒錄器,
所以也沒特別去注意ISP的燒錄功能,
如果不是太浪費時間時,其實自製也不是太複雜的

网友:
LEGION大:
   今天晚上焊好了但是卻顯示有異常,聽說是接線錯誤!! 沒辦法執行!! 找時間再查查問題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EGION大:
   我下載了 燒錄軟體 選擇了 AT89S52  讀 寫 確認 它都會顯示 "No response from uC..."
但是我選擇了 AT89S8252 時,它可以讀 但是寫好像寫不進去 因為比對時異常,(由於根本沒寫進去),不知道您有何建議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看看接線有沒有接錯或是有沒有焊接不好出現假焊,應該是不太會這樣,接觸不良或是接錯線的可能性較高喔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CHEN大:
      感謝答覆. 我反覆查過幾次,好像都沒接錯,上網查18腳是接地,於是18~25教都接上地,網路上有兩個版本(軟體),我把它都下載下來,選8951 8952 都不行,都會顯示"No response from uC..." 選擇 8953 或是89S8252 就可以,但是燒不進去 因為 VERIFY 的時候失敗,讀的功能OK 好像只有寫出了問題,兩個版本出現的差異是在讀和寫的時候 PRINT PORT 的PIN5腳LED 一版會亮一版不會亮,我有點搞不清楚到底是 TIMING 出問題 還是電腦出問題,新的電腦已經沒有PRINT PORT 我用的是 IBM的筆電,不知道是否有關,還是只能用在 WIN98...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燒錄程式是沒差,XP、7也能用。
找看看還有沒有舊電腦,可以再試看看。不過應該是不至於是說筆電問題。
讀高職的時候,老師給我們做他蒐集的燒錄器,我們是做EZ 1.0版跟您製作的那個是大同小異,差別多出一個buffer。
接print port頭的接線時候要注意看公座或母座標示的第幾腳有沒有對應正確。
http://slvs.tcc.edu.tw/~baochyi/teacher/89S51.htm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CHEN大:
   我上網去找,有人說遇到同樣的問題,把330歐母的電阻直接短路,就可以燒成功,我看你的電路用的是 100歐姆,我後續會先用 老桌機試看看,還是不行的話,把電阻改為100歐姆用筆電再試看看,最後在不行就短路看看...謝謝你的熱心指導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CHEN大:
  我剛剛把我的燒錄器接上桌機,這桌機有5年以上的機齡了吧!沒想到一開機就OK了,第一次沒有燒成功,第二次就可以了! 所以這問題應該出在"筆電"的驅動能力不足吧! 謝謝你的指點,也謝謝 LEGION大的幫忙! 這樣手頭上的 10顆 89S52就可以好好運用了! 不過我還是覺得 STC89C52RC 比較方便使用...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
恭喜您囉!終於解決問題了。
C的已經比較少可以買到了,現在都比較容易買S的,好用就好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
恭喜您囉!終於解決問題了。

黑黑~~~~~~剛剛把土砲電源治具測試了一下~~~
這幾天會發表成果~~~~
不過~~有些地方還要修改~~~
到時候就可以看到完整版的土砲電源治具了
有必要再修改一下線路~~讓治具方便使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線路的layout不知道會改怎樣,期待囉!
電路還有修改很多啊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黑黑~~~~~~剛剛把土砲電源治具測試了一下~~~
這幾天會發表成果~~~~
不過~~有些地方還要修改~~~

由於星期天就要去跑路了
所以這兩星期都在忙一些五四三的雜事,
連行李箱及拖鞋都要去買,
所以就請你測試一下,看還有什麼要修改的
等月底跑路回來時就比較有時間來處理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EGION大:
   一路順風!! 跑的快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由於星期天就要去跑路了
所以這兩星期都在忙一些五四三的雜事,
連行李箱及拖鞋都要去買,

等你回來我在跟你說~~~
現在的問題出在PG吧~~
PG要是沒正常動作卻看不到電流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