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 89C52 PLC

楼主(2011-06-15):
小弟最近買了一款PLC  回來玩玩

但是卻發生了依些問題 主要是簡體軟體打開後都會亂碼

與買家聯絡測試後發現是轉換的過程

這款是利用三凌GPP 編寫軟體以FX1N去存成PMW檔

再利用轉換軟體 將PMW轉成HEX 燒入晶片

以下這是小弟買這產品的軟件 及說明書

因小弟也不會將軟體轉成繁體  所以有擾大大指導

国产PLC百元PLC使用方法.rar (1.03 MB, 下載次數: 158) 20MR使用说明书.PDF (101.18 KB, 下載次數: 178)

PMW轉成HEX檔
PMW-51HEX.part1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209) PMW-51HEX.part2.rar (1.59 MB, 下載次數: 237)

HEX 檔 燒錄軟體
烧写程式与说明 ISP.part1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125) 烧写程式与说明 ISP.part2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119) 烧写程式与说明 ISP.part3.rar (522.87 KB, 下載次數: 127)

楼主:
忘了附上GPP軟件

回复 网友A:

忘了附上GPP軟件  裡面有仿真附件

目前是簡體的小弟再找看看有無繁體

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32.rar (371.91 KB, 下載次數: 85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31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7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30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2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9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2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8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2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7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3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6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3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5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9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4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3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3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4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2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3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1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91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20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7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9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5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8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6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7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4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6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6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5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8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4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78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3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2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2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4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1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7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10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6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9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2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8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3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7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2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6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78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5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8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4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1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3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4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2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79) GX Developer 8.52 中文.part01.rar (1.91 MB, 下載次數: 87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使用 Microsoft AppLocale 1.0 程式開啟程式檔即可正確顯示字型
Microsoft AppLocale 1.0.rar (1002.86 KB, 下載次數: 110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感謝分享  執行燒錄程式將檔案開啟就會跳掉ㄋ

記事本  怎麼看ㄋ

                 我怎麼這麼多問題阿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感謝 slimboy 分享

      還有問題 這晶片可以用keil uvision3 下去編寫程式嗎???

      如何載cpu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針對簡体字本文檔可用 convertz802 convertz802.rar (818.03 KB, 下載次數: 98) 轉換成繁體中文字即可,另亦可將檔名更換為繁體字以避免繁體版應用程式讀取錯誤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建議用如鵬版 rupeng_keil_setup.exe 來寫程式
利用RS232線及之前提供STC官方程式就可以ISP方式寫入 STC89C52

网友:
zuoso2006 樓主 :
是否可提供 電路圖 參考.

网友(2011-07-25):
回复 网友A:

想問一下現在你使用這PLC工控板狀況如何?使用是否有哪些問題?

楼主:
這東西是對岸買的  這東西目前小弟用單晶片方式燒入進去

目前用KEIL C 寫程式 後轉檔 成HEX 在燒錄進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否有用到PMW-HEX-V2.8這個梯形圖轉HEX軟體?想瞭解一下是否真能取代低階PLC。
另想問一下你是否針對此工控板測量一下通電瞬間,輸出端會有電壓波動?

楼主:
PMW-HEX-V2.8這個梯形 不知道為捨麼 在台灣的電腦都轉得出來但動作怪怪的

小弟有與對岸的溝通了一下 他有將小弟這打的程式轉了一下 卻定可行

小弟也有燒錄了一下 確實是這樣只是 小弟的電腦不能成功的轉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你附件去轉HEX是完全正常,但是要有配合下列事項
1. 注冊機、PMW-HEX-V2.8及燒錄程式要透過使用 Microsoft AppLocale 1.0 簡繁轉換程式開啟
     Microsoft AppLocale 1.0及rightkey安裝後,用mouse右鍵於簡體版程式上點一下就看到「簡體中文執行」選項。
2. PMW-HEX-V2.8所在子目錄名稱要用英文
你不妨去試看看,我程式在樓上有附給你。
轉檔若成功,於PMW-HEX-V2.8所在子目錄下的FX1N,hex應是目前日期、時間,而非2010年八月。

网友:
請問要如何使用  HEX 檔 燒錄軟體  合併 解壓縮
我無法解壓縮 想翻成繁體中文化

网友B:
附件是我寫的8組單鍵交替開關(PMW是原階梯圖檔,hex是轉好的燒錄檔),就是按第一次是開,再按一次是關,如此交替循還。板上使用PORT對應51單片機IO如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附件是我寫的8組單鍵交替開關(PMW是原階梯圖檔,hex是轉好的燒錄檔),就是按第一次是開,再按一次是關,如 ...

樓主PLC板因輸出端印字照片中看不到,有可能設定會跟我不同。
輸出端我是由樓主照片中光偶合IC與51單片機相對位置推估Y0~Y7應是用P1.0~P1.7 / X0~X7是 P0.0~P0.7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簡中程式專用工具及燒錄程式,我回文中不是已提供?請自行取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簡中程式專用工具及燒錄程式,我回文中不是已提供?請自行取用。 ...

上圖是STC原廠燒錄程式畫面及(紅框)重點設定位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我沒說清楚是1樓3個檔案  我無法合併
我要的是這個的使用方法
害您誤會了 抱歉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將樓主附件轉成繁體版,你下這個來用
燒寫程式與說明 ISP.part1.rar (1.39 MB, 下載次數: 101) 燒寫程式與說明 ISP.part2.rar (1.39 MB, 下載次數: 96) 燒寫程式與說明 ISP.part3.rar (1.39 MB, 下載次數: 102) 燒寫程式與說明 ISP.part4.rar (158.57 KB, 下載次數: 100)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很感謝您 熱心服務
向您說聲 謝謝

楼主:
slimboy 大大辛苦了

最近有空我會試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