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WER COLOR ATI HD 2400 PCIE 無法顯示

楼主(2011-06-15):
原本以為只是單純的爆電容...
不過更換完之後 狀況相同。(無法顯示)
(原1000uf 10v 更換成 1000uf 16v....)
在電腦電源打開不到十秒...顯示卡右方的"灰色豆腐"....溫度異常....(比左邊的豆腐溫度高出許多)請問這是正常的嗎? 若不正常要更換,那個零件的名稱是? 規格大概是什麼的呢?

問題很多...麻煩版上各位大大指導一下....
或再指點一下 我接下來檢測的地方.....
謝謝各位大大嘿

网友:
你所謂灰色豆腐叫電感(一般不會壞),給記憶體供電的,查一下電感旁那2個MOS管有無短,(不會量爬文),有問題在發問  (山寨客服001)謝謝題問

网友:
感謝大大的回覆....等等我去量量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