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型家電] 威力盟CCFL照明燈泡拆解

楼主(2011-06-15):
省電燈泡偶已經懶得再撿了,不過今天發現一顆燈管破掉的CCFL燈泡

偶把燈管拆乾淨,發現內部沒有燈絲,而是一個小金屬管

拆開了,最醒目的是,中間好大一支,猜是變壓器吧

AC電源進入的地方

這邊有一顆, 痾~, IC嗎?

放大晶體

背面電路板

偶只認識橋式

電容廠牌

看這個屁股,應該是還沒用過,燈管就壞了

謝謝收看

网友:
這個可以直接拿來點液晶螢幕的燈管嗎???
我可能想太多了

网友A:
可以,一般背光燈管就是CCFL
IC IR2153是自振盪半橋驅動IC,用來驅動兩顆MOSFET將整流後交流經變壓器轉換成CCFL所用之高壓

不過這款應該是舊版的,新版的外殼有開散熱用孔

网友B:
剛查了一下,原來CCFL就是冷陰極管啊,
這一顆也不便宜,應該不像省電燈泡普及吧,
雷大又撿到好物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一般背光燈管就是CCFL
IC IR2153是自振盪半橋驅動IC,用來驅動兩顆MOSFET將整流後交流經變壓器轉換成 ...

經過狼大的解說,馬上清楚許多

這款18W沒透明殼, 8W與13W的卻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剛查了一下,原來CCFL就是冷陰極管啊,
這一顆也不便宜,應該不像省電燈泡普及吧,
雷大又撿到好物了。 ...

這顆好的大概300左右

壽命,原廠號稱有一般省電燈泡的3倍

所以偶撿到這支沒啥用

等不到燈管

還是說,偶買支LCD用的CCFL來做個檯燈?

网友:
您說的小金屬管叫做「電極」、連外面的導線在封裝時是同一個元件,
做用類似燈絲,用高電壓使電極放出電子,與管內氣體Ne-Ar,Hg 產生碰撞而發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這顆好的大概300左右

壽命,原廠號稱有一般省電燈泡的3倍

可以,只要電路正常,弄組CCFL裝上就可以當燈管了,不過要注意絕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這顆好的大概300左右

壽命,原廠號稱有一般省電燈泡的3倍

.....你怎麼不拿來當作液晶螢幕的燈管測試器?

网友:
牛已經將家裡原來的省電燈泡全數換成這個牌子的CCFL 18W.
亮度比原本的21W省電燈泡亮, 色溫也較白!!
唯一缺點是點燈時會慢慢亮....

至於有沒有比較省電??
18W*8 2月17用到現在.... 好像有省一點點... 但不是很明顯!!!

网友:
去看了光電展,確定一件事情。
就是燈管會開始殺價了。
因為大家都在做。

楼主:
冷陰極管就是,陰極是冷的(廢話)

不過,這是相對一般電熱絲的電極而言,但是聽說溫度也不低

CCFL受高電壓讓圖中金屬管的電極發射電子,然後跟管壁物質作用後發光

起始高壓之後,因為負電阻特性,所以點亮了就會降一些,不知是否受 IR2153的IC控制限流

偶沒有作維修,沒LCD的燈管可以玩,所以偶......等n_035|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冷陰極管就是,陰極是冷的(廢話)

不過,這是相對一般電熱絲的電極而言,但是聽說溫度也不低

那不是網拍就有了嗎?
還要維修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不是網拍就有了嗎?
還要維修???

逃兵大說的

"燈管會開始殺價了"

所以,等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逃兵大說的

"燈管會開始殺價了"

嗯。。。。我說的是LED燈管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冷陰極管就是,陰極是冷的(廢話)

不過,這是相對一般電熱絲的電極而言,但是聽說溫度也不低

靠燈絲以加熱方式放出電子的叫做熱陰極(例如日光燈),而冷陰極就是利用高電壓差產生電子流

网友:
這號稱比較省電...不知道真的假的咧..

网友D:
以我拆了不少省電燈泡和修了幾個的經驗來說,這燈泡的優點是 沒有燈絲所以減少了燈絲燒斷和啟動時候的瞬間燈絲電流問題,燈管變黑的機會減少燈管的焊接應該用的是"點焊"機會比較大,這比起o司朗純繞線容易冷縮熱脹接觸不良而"掛點"機會也少多了..以上壽命會增長,  缺點是:燈管太細非常容易斷掉(震斷 打斷)除非再包一個保護殼.還有冷陰極管需要高壓所以電子零件的壽命就要看零件商的選擇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以我拆了不少省電燈泡和修了幾個的經驗來說,這燈泡的優點是 沒有燈絲所以減少了燈絲燒斷和啟動時候的瞬間燈 ...

原來antlu就是阿乾大呀
偶有看到阿乾大的部落格唷
內容蠻充實的

現在LCD都用LED做背光源
照理說LED應該比CCFL成本低呀
可是現在剛轉換
總有一天會反映成本的
所以CCFL廠正加緊腳步找出路中
就算照明用途容易斷,也得硬著頭皮做

网友:
rex大:
    最近忙東忙西!! 還有老來學c 部落格的維修也比較少po文,承蒙不棄,感謝萬千,痞酷網許多先進,有的從事設計 如legion 雄爸爸 有多年專研維修 如 順興大 滷雞蛋大, 還有許多高手蝦咪都知道 如港都狼仔 還有美美的女子logo的大學生,我算是新生啦!有興趣的退休人...有機會交朋友算是三生有幸啦!! 我剛剛仔細看細燈管有保護罩還算"勇健"啦!! 價格降低相信血路變活路啦!! led燈砲,本社區去年買了近百個,已經陣亡10% 雖然可以保固2年,我認為還是不長壽,因為內建大電感的省電燈泡最近還有發現,可見壽命多長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