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DigiSonic DS-373T花屏

楼主(2011-06-16):
請問各位先進.這台聯碩37吋.聲音正常.畫面花屏
是否面板掛了.還有救嗎?

网友:
屏線有檢查過嗎!!看樣子應該T-CON主芯片掛了巴?

网友:
面板 T-COM皆有可能.能修能修.軟軟低!
重點您需懂他架構

网友:
確認到GATE的電壓以及信號是否正常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QDI面板的通病?

网友:
動口不如先動手再討論

网友:
劉大 我記得這塊面板通病有人發過實例是面板跟t-com斷線你找一下文章比對一下應該可以修好,祝好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果然是QDI面板

可是這塊面板VGH&VGL測試點都在液晶軟排前端
後端和旁邊怎麼都找不到測試點?

网友:
看清楚在回答!整塊板的標識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您這台後續是如何
是否已正常使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最近沒時間拆.先擱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