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(求助) 三洋CRT電視ST-34A3 R369/R370/R367電阻 不知阻值

楼主(2011-06-16):
三洋CRT電視ST-34A3  R369/R370/R367電阻燒毀 不知阻值
使畫面枕行失真
請各位先進告知 謝謝

紅圈處之電阻

紅圈處之電阻

网友:
這三顆電阻會燒毀...亦代表還有其他零件不良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因R377虛焊所導致,R377供應水平B+電壓

籃圈為R377虛焊

籃圈為R377虛焊

网友:
注意R377空焊不是造成這些電阻燒毀的主因,沒錯R377很會空焊還包刮旁邊的偏向線圈端子座和垂直IC . 三色輸出晶體,這些請一併補焊
最主要的原因是FBT高壓漏電,如果沒更換FBT保證這些電阻馬上又燒,R377順便量看看是否開路了?

楼主:
謝謝t大的指導 感恩

网友A(2011-07-19):
引用 楼主:
三洋CRT電視ST-34A3  R369/R370/R367電阻燒毀 不知阻值
使畫面枕行失真
請各位先進告知 謝謝 ...

小的今天剛好碰到一台跟 lexi8 大  相同線路..相同的故障零件...(29吋)
水平晶體及高壓掛掉.....(已完修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的今天剛好碰到一台跟 lexi8 大  相同線路..相同的故障零件...(29吋)
水平晶體及高壓掛掉.....(已完修) ...

請教lhc大大,您有沒有玩過FBT故障用改的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真的購無此高壓...才會用熟悉的高壓來改...小的是改過多次.....
如..客戶堅持要修理...這是萬不得以的下下策!

网友:
感謝大家的分享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