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BIOS

楼主(2011-06-16):
如有遇Win7勇士機,有被判斷為"非正版軟體",
> 煩請使用附件程式更新bios即可
BIOS_Acer_P01.A1_A_ASM3203 ASM5203
BIOS_Acer_P01.A1_A_ASM3203 ASM5203.zip (1.53 MB, 下載次數: 68)
確認一下客戶BIOS版本,是否為R0X-XX版本,
> 如是的話再跟新BIOS

网友A:
這應該不是每一台機型都能用吧???
能注明一下是哪一型的機種...........
BIOS亂更新的話.....NB會無法開機@@"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這應該不是每一台機型都能用吧???
能注明一下是哪一型的機種...........
BIOS亂更新的話.....NB會無法開機@ ...

水大
不好意思啦
這是公司mail的資料應該是用在桌機的
機型應該是ASM3203 ASM5203
因為我平常沒在弄pc
所以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了解~
ACER ASPIRE M3203
ACER ASPIRE M5203

网友B:
詭異的問題
看來acer的bios又出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詭異的問題
看來acer的bios又出包了

不是BIOS出包啦

是PC出廠有分搭WIN7跟LINUX
搭LINUX的會比較便宜,但是bios裡就會少掉WINDOWS7 OEM驗證的SLIC資訊

所以如果出廠是搭配linux,然後灌WIN 7 ACER OEM版本,驗證當然就過不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