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同版規第三點有更動,大家看一下!

楼主(2011-06-16):
應該會讓大家方便一點。
但是為什麼還要限制在512K以內?雖然不管你上傳的圖檔有多大,都會自動被縮到750,但是你上傳的檔案很大時,對我及對你的頻寛都造成不必要的負擔,以上是我設限的理由。

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28526-1-1.html

网友:
這樣po上來的圖就較清楚了,
對了,請教w大,那個打印功能按下去後,
會出現文字在上方,而圖片在下方,
以前好像是照原po的方式排列,不知是什麼原因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這個問題要請cremaker試他的看會不會這樣,我是從來沒動過這個地方。

网友:
收到了~會自動縮圖方便多了!

网友:
我傳個圖試試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傳圖測試過了, 應該正常啊..

Yoyomay, 要不要再試一下..

另外, 我想 512K, 絕對夠用了, 即使 png  也應該可用..

我還是建議儘量縮一下, 這樣比較不會塞車..

512K 這在攝影討論區, 很好用的, 傳圖時應該圖會很漂亮..

^_^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可能誤會了,他是指每篇帖子的第一篇有個"打印"的功能。

网友:
我試了一下, 確實會如此..

把文字的部份, 都先放在前面, 然後才是圖..

像以下這篇就是典型的例子.. 在首文上, 有個 "打印" 的按鈕, 按下去就會有此現象, 這應該是顯示的版本的打印的版本使用的 HTML 不同的原因之故, 我再看看其它的綱站(也是用 X1.5版)的是否也有此狀況..

http://bbs.pigoo.com/thread-29810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