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800GT 512MB 求救

楼主(2011-06-16):
有一張9800GT 512MB的, 病徵是開機沒畫面, 之後電腦會自動關機, 之後2秒後又再自動開, 如是者往復不斷, 還有發覺這卡會令主板的CMOS 重置的, 請問各大大應從那裡著手?

楼主:
今天晚上補圖啊

楼主:
來了, 圖來了!

楼主:
卡的正面
保險絲F501 完全不通
左下角的D480/BA6321
萬用表打電阻的2000K檔
A-->B=數值232
A-->C=數值124
B<-->C數值100

左上角D480/BA6321
萬用表打電阻的2000K檔
A-->B=不通
A-->C=通
B<-->C=數值1,即不通

右上角060N03L/6BX837
萬用表打電阻的2000K檔
A--->B=數值0
A--->C=數值1
B<-->C=數值1
2粒都一樣
右上角090N03L/GAC838
萬用表打電阻的2000K檔
A-->B=數值1
A-->C=數值6
B<-->C=數值1

GPU旁的CX1117-ADJ/8521T
萬用表打電阻的2000K檔
A-->B=數值0
A-->C=數值0
B<-->C=數值0

背面

背面左上角的090N03L/GAC838
萬用表打電阻的2000K檔
A-->B=數值1
A-->C==數值6
B<-->C=數值1

背面右下的D480/BA8118
萬用表打電阻的2000K檔
A-->B=數值7
A-->C=數值0
B<-->C=數值5

背面右下的AZ7805D -E1 /845
萬用表打電阻的2000K檔
A-->B=數值5
A-->C=數值4
B<-->C=數值6

楼主:
請問各大大, 看來是否先換保險絲?
換過後下一步該如何入手呢?

网友:
看12v 有無短,量那麼多做甚麼,維修要有思路,先量金手指12v如短那就好修了,跑線路有關零件拆掉到不短就找出了

楼主:
那保險絲要先換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MOS在板子上量不準..懷疑MOS有問題拆焊下再量會比較正確,顯示卡對地阻值會比主機板還低,但
不一定是短路...保險絲後端有短路現象應先解決,不然再更換多次還是燒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會不會 是power 不夠力?

网友:
那兩顆藍色"假固態"電容快換掉.........

网友:
tekchan大您量測那顆L1117再用電表較低檔位量看看,確認是否短路。還是本身後端負載的低阻抗。
最重要的後面的供電模組,另外,模組需要外部電源也必須安裝妥當。
那顆保險絲,一般不容易燒斷,直覺您再量測看看,應該是好的。

楼主:
等下我吹他下來再量, 等下再匯報, 謝謝啊

网友:
我有遇過一張MSI6200TC的靜音版問題跟你類似
開機後會跑碼~到26後斷電直接保護關機~
補上DDR撞件的兩顆貼片電容再加焊驗證GPU~就正常了
不過拆下GPU植球後做回去掛掉了~

個人有個小建議~先測量晶片上的左側的貼片電容(以晶片正面看)
阻值大約會在10以下~LOAD屬正常~但低於1就有內傷或短路的可能

如果還是不行
9000以上的GPU都是空焊的高危險群
若以熱風槍300度吹晶片~不用加助焊劑~不要太久跟太近
再開機試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