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RT電視] PANASONIC TC21PMF維修

楼主(2011-06-16):
這台視同事龜房裡給小朋友看卡通的,症狀為近1年來會開機就跳出OSD或是自動一直跳台,以前還能按一下設定鍵恢復正常,這幾天因為密技失效,業主老公已經準備要買LCD電視了,業主以國難當頭物力為艱錢不夠用為理由,送小弟這裡維修
症狀
MIT的
電路外觀
對照同系列電路圖,這個系列用的是分壓式開關,禍首是開關的機會不小
開關電路板
從電源開關開始,1顆1顆拔下來試
結果才拿下電源開關,電視就正常了
本來要換掉開關,因為業主不知何處購料,只好原開關用WD40洗個幾次後裝回,測試無異狀交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這台視同事龜房裡給小朋友看卡通的,症狀為近1年來會開機就跳出OSD或是自動一直跳台,以前還能按一下設定鍵 ...

看到『龜房』納悶了一下...看到後面就了解樓主的明白了!~

网友:
沒關係,沒關係,大家笑笑也好!

楼主:
這台的電源開關雖然有6隻腳,其實只要用到2隻,就是開關機時觸發一下
但是這個開關有很多空隙,以台灣的氣候很容易卡灰塵導致出問題
原廠刻意用成本較高的開關代替微動開關,應該是為了讓電視能夠時間到就出狀況,提醒業主該換機了

网友A:
這台電視小弟是遇到有時不能開機(遙控也無反應),插頭拔掉在接回去就右可以了....
因為小弟沒有啥經驗,不知該哪下手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這台電視小弟是遇到有時不能開機(遙控也無反應),插頭拔掉在接回去就右可以了....
因為小弟沒有啥經驗,不 ...

您要不要先全面補銲試試,小弟上次修1台普騰29吋也是不開機,這樣就好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已經全面補焊過了,順便和大大一樣換掉按鍵了...
還是一樣會,但是發生頻率極低...大概半個月左右才會發生.把市電插頭拔掉,再接回就又OK了
所以我也不支道為啥會這樣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