轉帖-突發奇想-音效卡轉RS232-可行嗎

楼主(2011-06-16):
原帖:http://www.ubuntu-tw.org/modules ... d=40322&forum=3

想燒錄顆IC 筆電及桌機上都找不到 COM port和 Printer port
我有買USB轉RS232線 但在XP上驅動程式都裝不上 才會想到這個方法
音效卡轉RS232
音效卡轉LPT
音效卡轉ISP
兩台電腦用音效卡傳資料
以上的方法可不可以行 有沒有高手或行家會的
教一教我們這些普羅大眾

网友:
換別家的USB轉RS232線...說不定就可以用了....
而且你那異想天開的想法~~~不太可能有辦法做出來~~~

网友:
USB轉成232,這還好啊!應該不至於驅動裝不起來,有些包裝的光碟內驅動要多試幾個,因為很雜,所以有些會裝不成的。不過有些轉接線真的很差,同學有買一條來用,用到快吐血,只有單向可以通而已。

网友:
說實話,想太多了,不論理論或是實際都是想太多了
建議把USB轉RS232的線給裝好會比較確實一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232轉USB,這還好啊!應該不至於驅動裝不起來,有些包裝的光碟內驅動要多試幾個,因為很雜,所以有些會裝 ...

打屁股.

這個東西要說  USB 轉 232
不能說 232 轉 USB.....差很大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啊!.....慘!ㄟ害,果然差別很大。232沒辦法弄出USB那些規範的東西。是把USB介面模擬出虛擬的232。

來去改一下。

楼主:
喬治查爾斯電子DIY討論區 的答覆
http://gcbbs.digitw.com/phpbb2/viewtopic.php?f=1&t=3003
由 Scott Wang 發表於 週五 6月 17, 2011 8:57 am
理論上可行,但是速度上可能會有些限制.

RS232的每秒傳送速度:
150,300,600,1200,2400,4800,9600,19200,38400,..115200.

音效卡音頻頻率範圍:
20Hz ~ 20Khz.

以理論上來算,RS232常用的9600,還低於20Khz,所以可用,但是最高只能傳送19200.

而且你要了解音效卡的硬體和軟體傳送方式,還要會寫程式才行.

音效卡的硬體,在做方波傳送時,其實際的頻率響應,也許會因為加了電容而將頻率響應降低,需要實測才知道多少.

若是可以傳送的頻率過低時,可以考慮將電容拿掉.

最後還要再加RS232的電壓位準轉電路,可以用電晶體或類似max232 IC.

网友:
外面也有賣P C I 轉RS232阿n_064|
這樣應該就可以吧.除非P C I 槽不夠n_059|

网友:
順興大 快去土炮一個 modem 轉 CPU 的東西出來吧 小的需要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喬治查爾斯電子DIY討論區 的答覆
http://gcbbs.digitw.com/phpbb2/viewtopic.php?f=1&t=3003
由 Scott W ...

只不過~~~誰會這麼閒...
把資料轉成音頻訊號再轉資料訊號...
而且必須雙向解碼....
軟體還要夠強...做這東西要專案吧...
請人家作??錢多阿...
沒有人太閒吧....去做這東西......
光是資料轉成音頻訊號的這軟體~~~就可以整死不少人了...

网友:
東西都是事在人為的,只要有心倒並非是作不到
但是若是實質與現實用途上沒有太大的義意時
應該沒人會去作,而有興趣的人應是自己去研究與發展
即使沒有意義的東西只要是自己親手完成也是一件寶物
除了增進自己能力還能更清楚東西的完整結構
但動手去作才是重要的,不管有沒有完成
而只在理論上去突發奇想,相信在很多地方都會碰壁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加油 等你的實品

网友:
用音效卡的音頻訊號來傳輸 232 這種串列信號是可行的而且行之多年,速率不會低而且傳送距離能夠很遠。

例子ㄧ,業餘或業務無線電就有利用語音頻道以 MSK 或 FSK 調變方式來傳送資料,傳送速率與距離跟載波頻率與訊號大小有關係,配的好傳半個地球也沒問題。
例子二,現在已經見不到的數據機 Modom 就是在只有 300~3Khz 頻寬(跟無線電一樣)的類比電話線上傳輸 56K 的速率,使用的調變方式也是  MSK。而傳真機也是如此。

簡單的說  MSK 就是傳送兩個固定音頻,High 準位轉為高音、Low 準位變為低音,確實的這兩個高低頻頻率我已經忘記了,還記得的朋友請補充。
所以用此調變方式就沒有音效卡頻率響應限制傳送速率的問題。

所以可以去找兩個 USB 介面的 Modem 來對傳,先用 AT 指令設成專線使用(免撥號免應答)在用終端機程式就能測試了,而如果真想用音效卡來對傳就得自己寫程式才能做到。

其實這類 USB-232 轉換介面我在工程上用很多,有些市面賣的根本就是廢物垃圾,用其附送光碟來安裝驅動也動不了,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回原店家再換一個不同品牌包裝就行了。
運氣好的話買來簡單裝ㄧ下驅動就馬上能用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我有一台 TNC Modem 就是使用無線電音頻傳送, 速度... 2400bps
之前我有連上校時頻道取得全球定位時間. 但是... 現在的實用度幾乎等於 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我有一台 TNC Modem 就是使用無線電音頻傳送, 速度... 2400bps

不要忘了 HF 頻帶有很強的干擾電波,所以用很保守的 2400 速率。
業餘的就用這 2400bps 來傳電傳打字 RTTY。

現在的 5、10Mhz 的標準報時臺也不知跑到哪裡了,可能大家都改用 GPS Time 了,只要用很簡單的裝置就能取得 1ppm 精度的時間訊號了。

网友:
USB轉RS232的傳輸線比較常見的控制晶片有FTDI和Prolific(旺玖)兩大類, 就個人經驗, 用旺玖晶片的線價位較便宜, 但品質差異很大, FTDI晶片的較貴, 但相對穩定許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