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2 開機出現不明文字

楼主(2011-06-16):
請看相 很多時一開機就這樣 關機再開按f12 選硬盤啟動沒事 有時開機又沒事 這情形是甚麼問題 請指點謝謝

网友:
錯誤
資源衝突- PCI 網路控制器

BIOS裡面有去手動強制設定裝置IO位址或是IRQ?
不然就看看是否跟其它裝置衝突了?

网友:
網路問題,無線網卡?

网友:
進BIOS,把它還原成預設值試看看!
應該是網卡衝到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