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ASUS A7V400 - MX SE 網路功能異常

楼主(2011-06-16):
這塊主機板
跑單機都很正常
可是   最近只要和開啟網路
使用一段時間後就會死當

找不到原因
有人可以跟我說可能的原因麻?

不知道要發在那裡
如果有發錯區   抱歉呦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有沒有試過外接顯卡?所謂死當是畫面凍結還是斷電關機?我想能描述的更確實的話,能幫忙您的高手一定很多。

网友:
網路晶片應該是 VIA VT6103 吧!
可以試著用外接 PCI 網卡試試..bios 設定內網路要關...如不會在當就是網路晶片壞要更換
沒 IC 不更換就直接用外接網卡使用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整台電腦當機呦
畫面卡死

切換 Num Lock 鍵
Num Lock 燈不會熄滅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有試過用外接網卡
也有從 BIOS 把內建網路功能關閉

還是會當機耶

网友:
手去觸摸板子的 IC 看看哪顆 IC 有發熱重那去找看是電壓問題..
還有注意看你 KEYBOARD 插頭是否比較鬆脫..
BIOS 也更新看看..

网友:
只是畫面卡死,表示主板還在運行,感覺上是不是作業系統的問題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那塊主機板
北橋的溫度有比較高

BIOS 我會去研究一下
我對 ASUS 的 BIOS 更新比較不會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畫面卡死

一般正常狀態下 Num Lock 燈
可以正常熄滅
但是當機就會沒反應

也重灌過 XP 了

网友:
北橋有點溫度是還好...
先試著更新 BIOS 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可是

我不會更新 ASUS 的 BIOS 呀 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http://support.asus.com/download ... ge=zh-tw&type=1
到這網站 在搜尋那地方 打 A7V400-MX SE 就可找到
更新時要用 FLOPPY 軟碟機 在 DOS 下更新
如還不會那就要請你朋友會的幫你..因一但更新不好會不開機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畫面卡死

查一下硬碟看看

网友:
這個版區定義屬於"主機板維修",也就是主機板有了硬體上的故障...

你的問題範圍很廣,但不一定是主機板"壞了",當機原因很廣泛,
你應該先查出正確的故障點先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