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電風扇馬達 高速檔量出電阻較高 低速檔反而低

楼主(2011-06-17):
10'轉盤電扇 轉盤會轉 馬達嗡嗡但扇葉不轉 用手撥動扇葉很順不卡 但馬達無法啟動。
拆開檢測 電線正常 開關正常
啟動電容 2uF/250V 電容值測得 2uF 應該正常,
但是測切換開關時 發現:
1速檔與中性線迴路間電阻 157 ohm
2速檔與中性線迴路間電阻 114
3速檔與中性線迴路間電阻 59
??? 不是高速低電阻才對嗎?

先不管,拆馬達:馬達看起來正常無燒焦味或線圈變色。
轉子順便清一清,軸承上油。
接線共五條:1. 2. 3 速:接點各接兩條細銅線 以及
灰色(外接啟動電容):接一條細銅線
白色(外接中性線迴路):接溫度保險絲再接一條較粗銅線
確認 溫度保險絲 電阻 0 沒斷
測各接線與中性線迴路接的電阻: 1. 2. 3 速: 同上述;但灰色 X (無限大)
這樣是表示灰色那組線圈內部斷線了嗎?

我測電阻的方法:電表一端接白色那條(中性線迴路)接點,然後另一端接其他接點,這樣有錯嗎?
http://bbs.pigoo.com/forum-redir ... 300-pid-319130.html
提到 "用電錶測量五個線頭,電阻最大的二條"
五個線頭的相對基準(電錶的另一端)是接哪裡?馬達鐵架嗎?我試過一端接鐵架量不到。
還是將漆包線一端的漆弄掉,量整個線圈的電阻?不知道線圈的另一端是哪一頭,怎麼量?

灰色量不到電阻
http://bbs.pigoo.com/forum-redir ... 387-pid-385558.html
照這裡的電路圖判斷;
是主線圈斷路,電容通路,所以高速檔量出電阻較高 低速檔反而低,這樣對嗎?
但是用電錶測電容,值又正常。

馬達裝回去插電下去,在手上震得蠻快的,但轉子就是不動,用手撥動很順但就是不會轉。
只能猜測是馬達線圈斷線... 放棄修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0'轉盤電扇 轉盤會轉 馬達嗡嗡但扇葉不轉 用手撥動扇葉很順不卡 但馬達無法啟動。
拆開檢測 電線正常 開關 ...

請查測電容器的兩條線,
這兩條對其他各線路查測,
若有一條線無限大則可能馬達內部斷線,
這就真的要棄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請查測電容器的兩條線,
這兩條對其他各線路查測,
若有一條線無限大則可能馬達內部斷線,

感謝您說明!

電容器的兩條線,白線量測電阻如上述,灰色對其他各線無限大...
棄修。

線路補圖

電扇馬達線路

電扇馬達線路

黑色 火線110V
紫色 1速
紅色 2速
黃色 3速
白色 中性線迴路(水線)
灰色 接啟動電容(右下角黑色 2uF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大大

白色線裡面有藏溫度保險絲喔

還有.....

以前風扇的強中弱

反而是 3 2 1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> 白色線裡面有藏溫度保險絲喔
我一開始也以為是溫度保險絲斷了,有確認 0 電阻 沒斷

> 以前風扇的強中弱
> 反而是 3 2 1
照電阻看來也應該是這樣...
修不好也無法證明
謝謝告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