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源供應器電路板兩片贈送

楼主(2011-06-17):
電源供應器電路板兩片,
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橋旁自取,
外縣市自負郵資,
先回覆者得.

网友:
您好 今天下午5:30分可自取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以後有東西送人或超低價優惠等好康時,把機會也留給熱心奉獻的人吧!
這是我的建議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想平均非配給高留言數與先回覆者,
讓時常進站的人有驚喜不是也可衝衝人氣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的!我的意思就是像你講的這樣。
如果你的意思也是跟我一樣,那就是我誤會你的意思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您還要嗎? 到現在都沒消息, 等到今日 5:30 止.

网友:
這是用 723 IC 來作可調輸出的,兩片可以做成正負電源供應器,(兩片不同恐怕不行)
最大輸出大約在30伏左右吧?受限於 723 供電的關係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第一片是 0~50V 3A 可調限流,
第二片是 0~20V 5A 不可調限流,
都是市面上賣的套件,
只要會修改電阻/電路, 以上電壓電流都可變動,
b 兄因故放棄, 再度開放自取,
發言數高者先, 19日 pm3:00 截止.

楼主:
到 6/23 真的沒人要就上自己露拍去了.

楼主:
停止贈送...

网友:
我看到這兩片都很有感情的,有些年紀的人對這兩片應該印象很深的。

那個第一片,我目前就是用這片所做的 ”直流可調式電源供應器“ 的。

楼主:
此種電流保護防不了我的呆, 燒了好幾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