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l CL51/CL561 維修筆記

楼主(2011-06-17):
幾天前, 朋友送來一台筆電做維修...
固障情形是, 進Windows約1分鐘後, 系統會重新啟動...
檢查時, 並沒有發現朋友說的狀況...
正想說沒事的時候... 電腦死當了....
PWB四秒強制關機後... 電腦再也開不起來....
祗見風扇轉個二秒, 電源燈亮個五秒, 電腦就自行斷電..

型號資訊 : Compal CL51/CL561

Compal CL51/CL561

Compal CL51/CL561

在對岸網站上找到資料, 說明是電源管理晶片冷焊..
二話不說~ 整台拆光光!!

ADP3205

ADP3205

ADP3205 - Multi-Phase IMVP-IV Core Controller for Mobile CPUs

MAX1631

MAX1631

MAX1631 - Multi-Output / Low-Noise Power-Supply Controllers for Notebook Computer

補焊二顆晶片後, 開關機測試數次正常~ 搞定收工!!

网友:
恭喜大大完修.又學到了n_116|

网友:
恭喜大大完修,又多了一個維修筆電的高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瞎摸修好的啦~
祗是對岸的文章沒有圖片, 牛照著修好加圖而已!!

网友:
大大真是的這篇為什麼不早點貼出來,害我一片同樣的板子,越摸洞越大現在連CPU風扇也不轉了,HDD、DVD電源指示燈一直狂閃,南橋通電也有點發燙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牛也是運氣好, 才找到文章參照著修好的....
你也是一樣的現象嗎??
80Debug 有跑Code嗎??

网友:
D大沒錯,我就是有一天突然斷電,拆機後拔BIOS重裝,開到一半又斷電,上電查電壓時突然手一抖,啪一聲...,唉當時有看到你那篇時或許...,這好像是這機種的通病?恭喜D大完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這一片板子的電路好像和 Acer/Lenovo都有一樣的通病..
就是ADP3205會虛焊, 祗要加焊就可以~~

幫朋友撿回了一台電腦~~ (樂)

网友:
ADP3205是cpu供電

网友:
板大利害喔! 這板子好像還有ati的獨顯~ 那塊也容易壞!

网友:
好強喔~~~恭喜完修~~~學無止盡,這裡真是好地方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