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請教電源板問題?

楼主(2011-06-17):
3vsb ﹝此板是用3v的﹞ok,on 啟動後主電壓經pwm ic 、取樣、、、電路後還是太高﹝24v→34.7v、12v→16.4v﹞
,該如何下手?

网友:
會不會是電容在做怪n_064|

楼主:
當我把驅動那兩顆 fet 取下,啟動時l6598d hi lo 兩驅動輸出正常。
pwm的部份,零件沒幾個都拆了又裝數次,還算在誤差範圍,真搞不懂哪裡問題?
有請眾神阿!

网友:
建議…從一次側的大電容及橋式整流器的電壓量起…看電壓變化是否正常…

楼主:
回4#
一次側的大電容及橋式整流器的電壓待機時電壓153v
啟動後由153v升至387v正常阿

楼主:
啟動後 pfc 28051 pwm l6598d 工作電壓由 14.5v降為7.6v,應是pwm後端出問題,但就是
搞不懂哪裡罷工?

网友:
電壓回授迴路上的電阻是否變質?

楼主:
回7# 大
都在誤差範圍應該都ok!如圖,焊接技術很差大家見笑了!

网友:
接上負載之後電壓不會降下來嗎?

楼主:
回9# 大
我接24v燈泡燒兩顆了沒降下來,哪敢接上機會賠不完,還會沒頭路耶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次測電壓不對! 14.5V降到7.6V ???

所以是PWM Controller 的供電不對。

网友:
請問這片板子是用在哪一型號機器上。

网友:
該版用於三洋~  SMT32LD3 .裡面是用L6599D.並不是用L6598D.換錯就是這個狀況!
裝錯應該過電壓一下就保護!!

楼主:
各大大感溫啊!
另回 13# 真的相見恨晚,老闆報價可能太高﹝我認為還好,但維修價都被同行砍到見骨﹞,客人退修了,不過我拆機時看它為何是用L6598D????,剛送來時是背光一閃一閃,高壓脫離啟動各電源都正常,換新的高壓板也是一閃一閃,進入保護不是只剩vsb嗎?

楼主:
對了跟各位說抱歉!今天太晚回應了,原因是我家小寶過世了﹝小型馬爾濟斯﹞,
狠厲害的醫生打完針,半小時後吃藥竟然口吐白沫!找醫生竟給我說下班了連絡不到,可惡!
傷心一天,唉!說不下去了抱歉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這個利害…強、強、強…
換句說話…此板是二次維修,若手上沒原始資料或豐富經驗,難呀!

网友:
所以要跟阿游大學習把資料做完整的收集跟整理,把別人的維修經驗都整理起來,已補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