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(求助)國際牌液晶電視 TC-32MPj開機後約10分鐘畫面跳動有類似

楼主(2011-06-17):
請問一下各位大大,這台電視開機後約10分鐘,畫面開始跳動,有類似繼電器跳動聲音,經拆後發現聲音昰變壓器發出,經更換高壓版後,狀況仍相同,  維修仍陷入困境  ,請教各位,我該從哪查起或注意哪些地方!!  謝謝!!

网友:
陳大.如果你有相機.拍下來這樣才有助於大大們幫你解決問題n_049|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電源的問題
電源板供給高壓板的電壓不穩..
在畫面開始跳動後測量一下高壓板的電壓
應該是不足24V...
所以高壓板才會做怪..

网友:
檢查電源

网友:
有可能T-com元件有問題

网友:
po個圖吧!不然很難知道真正原因

网友:
拍張圖片並說明哪顆變壓器出雜音,以及各主要電壓。
這樣才能進一步分析。

网友:
電源板的問題,注意一下那一些雙二極體(硝特基二極體),電流不穩無法供應給點燈板足夠的安陪

楼主:
感謝:各位大大熱心提供意見,如萬大說經查高壓輸出23v是電源沒錯,開機後約10分鐘,開始出現問題而且是在溫度上升時,會越來越快跳動,隱約有聽到高頻聲音,再度陷入困境,該往何方向追查,希望各位大大給個方向,沒有相機很抱歉!       謝謝!!

网友:
之前遇過是高壓板異常,導致其耗電量會隨溫度逐漸升高,超過電源板可輸出的負荷,而產生聲音及顯示異常
若是已經確認電源板輸出正常,則建議往高壓板方面查問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