熱風槍第一次用

楼主(2011-06-17):
大家好
最近會買熱風槍但第一次用想請教有哪些使用上要注意的
如遇到什麼情形要特別注意的,另外風槍開機後要跟洛鐵一樣
要等一下才能使用媽?還是馬上開馬上可用呢?

网友:
我是開了就用,每次升溫100度來用,直到要的溫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但溫度還沒到吹也不是不能解悍嗎???

网友:
我都固定在 350 度 - 因現再維修的板子都是無鉛的一拿起熱風槍就要到 350 才夠力不然會吹老半天都沒反應....慢慢摸索會了解的....加油.

楼主:
請問如何分辨有鉛和無鉛的機板呢

還有用熱風槍換像io ic多腳的ic弄下來換新ic如何焊上去
就是一定要補錫媽?還是ic放上去在用熱風槍吹就行囉
補錫時機何時,補機版還是ic上面引腳呢?

网友:
文章 (尤其是新手上路板) 爬一下, 應該就有很多說明了..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,我100度為級距一次一次調整到要的溫度這樣而已。

网友:
要注意不可長時間高熱 風速小 容易燒壞

网友:
不知用熱風槍拆下的零件損壞率有多高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