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的是'見笑',請問南、北橋的腳位定義?

楼主(2011-06-17):
如同一般晶片IC,找到記號後可分辨出腳1.腳2.....等
但像南、北橋屬BGA封裝,要如何得知它的腳位定義?又如何去做下一步的量測?
PS:居然搜尋不到此解答?!!真的是見笑....請先進指教。

网友:
南北橋的腳位定義在datasheet是有記載的,但是....要去抓那些腳位,線路通常要從周邊線路去抓,沒辦法直接量到它的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首先感謝您的回覆。事情是這樣的....
應系統抓不到音效裝置,懷疑音效晶片與南橋之間數據線不良,但又無法得知腳位定義,故不知如何下手才好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音效晶片本身要具備的工作條件看是否有無滿足,是很大的一個重點。
可以檢測音效卡出去與南橋銜接的IO線喔!
簡單的方式是從音效晶片的腳下手,往回抓,看有沒有斷線之類的;也會有可能是音效晶片出問題囉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現正在檢測中,可能已找到問題癥結,且正在待料中....
如有進一步消息,定先告知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