雄爸爸送我的故障監視器維修實例
火..

楼主(2011-06-18):
本文刪除..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..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..我走了

网友A:
看來順興大的家裡裝了那麼多支監視器,
真的是戒備森嚴,這樣就不會有人無聊亂按電鈴了!
不過那個透鏡不能拆下來改嗎?

网友B:
用戴眼鏡的方法修好,看在有創意的份上,加您3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來順興大的家裡裝了那麼多支監視器,
真的是戒備森嚴,這樣就不會有人無聊亂按電鈴了!
不過那個透鏡不能 ...

電子透鏡...沒東西可以換...拆下來看過...
改焦距也沒有什麼用...只好...手邊的東西拿來玩玩看...
居然可以讓監視器變的超清晰..而且還是廣角...
而這透鏡能讓監視器的中間點遠距離看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戴眼鏡的方法修好,看在有創意的份上,加您3分

是阿~~~給它戴眼鏡.......

誰叫它近視這麼嚴重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到這標題~~應該有一堆人會近來看吧...
說真的~~~這好像是去年雄爸爸寄給我玩的東西了..
整整快1年了 ...

哇,我只看到夜間拍攝~~居然還有彩色。。。。。看來再來會有小順興、小天使的製造實例了。

网友:
@"@載眼鏡啦!!!!!!
真是利害~~只有順大會想到這樣做吧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ㄢㄋ!是足好!不過!我很難再下手了ㄋ!

网友:
不過那個帶眼鏡的,還真的清楚很多耶!
真是利害~

网友D:
這兩支都是標準的全彩攝影機,
附上的是自動光圈鏡頭
如果原本怎麼調都是霧的,原因其實有很多
但是加掛透鏡後會變清楚時,
那反而應該要調整一下鏡頭和攝影機本身的間距
如果不是IR的攝影機,那不管怎麼弄也只能有彩色輸出而已.
一般在機身和鏡頭連接附會有一根小的6角螺絲來調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這兩支都是標準的全彩攝影機,
附上的是自動光圈鏡頭
如果原本怎麼調都是霧的,原因其實有很多

調整過了..都沒用..我還給它分解來調整...也一樣沒用....
才會出此下策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到這標題~~應該有一堆人會近來看吧...
說真的~~~這好像是去年雄爸爸寄給我玩的東西了..
整整快1年了 ...

順大,這招摸蛤仔兼洗褲~
戴眼鏡兼防塵~讚哦~

网友:
鏡頭要加墊片增加間距~這樣就清楚了~至少要多一環
鏡頭部分如果在無光下看的到~屬星光級的
但這照片看起來有光線的情形下~鏡頭應該屬低照度的~

有牌子的鏡頭解析度會在420LINES以上~所以修的好就賺到了
防水要加強補個矽利康~不然冬天起霧濕氣重容易掛喔!

网友:
恭喜Shunxing大完修, 不過現在已經很少有自動光圈鏡頭的監視器了 ,之前公司監視器的CCD都老化, 不能看,現在都換成IP66紅外線CCD,原先的光圈一堆, 放久大概也發霉或壞掉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哇,我只看到夜間拍攝~~居然還有彩色。。。。。看來再來會有小順興、小天使的製造實例了。 ...

小的也等著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看到這標題~~應該有一堆人會近來看吧...
說真的~~~這好像是去年雄爸爸寄給我玩的東西了..
整整快1年了 ...

看到你的圖 覺得你2隻 背對背的裝法 不給力...
應該要改一下位置 面對面比較好. 原因跟門口衛兵一樣 面對面 要看到對方...
如果真有賊人去搞你那4支... 因為4個衛兵沒有互相照應 是可以一一被摸哨的...

网友:
真是厲害~ 金假系力害!

网友:
帥啊,這個東東看起來用料很好,想來名牌的果然不同凡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來順興大的家裡裝了那麼多支監視器,
真的是戒備森嚴,這樣就不會有人無聊亂按電鈴了!
不過那個透鏡不能 ...

呵呵!!應該是怕被工會追殺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到你的圖 覺得你2隻 背對背的裝法 不給力...
應該要改一下位置 面對面比較好. 原因跟門口衛兵一樣 面對 ...

這邊只有兩邊一條路...4支監視器...
你想~~要是有人敢偷...會看不到嗎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這邊只有兩邊一條路...4支監視器...
你想~~要是有人敢偷...會看不到嗎?

我先斷電再動作......
看你的不斷電能撐多久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先斷電再動作......
看你的不斷電能撐多久....

又不是放了什麼機密寶藏..
或是有幾百萬價直的東西在家裡面...
沒有人會這麼搞剛拉...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這邊只有兩邊一條路...4支監視器...
你想~~要是有人敢偷...會看不到嗎?

不是看不看得到的問題...面對面至少距離近 摸第一支會被第2支特寫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是看不看得到的問題...面對面至少距離近 摸第一支會被第2支特寫....

哈~~~哈哈哈哈~~~~~~~

雷大~~~~這位是你的同門師兄弟嗎??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~~~哈哈哈哈~~~~~~~

雷大~~~~這位是你的同門師兄弟嗎????

小的跟雷大是差很多的... 他會改圖 小的不會

网友:
原來這支攝影機是視力不好喔~~~呵呵...

网友:
大伙  準備一下  晚上去 順興家 綁架他  ............

网友F:
shunxing  請問一下訊號線用網路線轉換是否比較好?應該說這樣比較不會線路一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hunxing  請問一下訊號線用網路線轉換是否比較好?應該說這樣比較不會線路一堆! ...

一定要用轉換器的..
要不然....干擾會很嚴重....

最好還是用5C的同軸電纜...才不會有干擾畫面出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