玻璃對開冰箱的疑惑

楼主(2011-06-18):
親戚幾年前買了一台玻璃對開冰箱,

因生意上的需要,溫度需設定-5度左右

這幾天發現溫度異常!!

我去查了一下發現....

此機採用 得意牌溫控

但是卻只有一個感溫棒,並沒有除霜專用的感溫棒

而且蒸發器上並沒有除霜電熱絲

我想請各位高手解惑!!

1.該機器是否"並不適合調在零下使用"

2.該機器的除霜方式是否靠"壓縮機停機,風扇強力化霜"的方式呢?

3.還是說冷煤系統出問題呢?

感謝..再感謝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親戚幾年前買了一台玻璃對開冰箱,

因生意上的需要,溫度需設定-5度左右

這台冷藏櫃適合+5度
不適合--5度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請問溫度異常是"太高"or"太低"

若是用了幾年才出問題  那機器就有能力打到-5度了

网友:
這台是冷藏櫃不是冷凍櫃

這種冰箱沒有除霜裝置,必須靠人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印象中.雖然都調-5度,但是中藥材好像沒見過結冰狀.

至於打到-5度,現在回想......

應該是結霜時,感溫棒太靠近結霜處所致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感謝Ihc大大跟tsao0427大大的解惑

讓我對這台冰箱有所了解!!

另外..

想再問一下,台製玻璃對開冰箱

有否作到冷凍型"零下能力"的

而是否有挑選的方法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台製玻璃對開冰箱也有打到"零下能力"的機種
冷凍行就有在賣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是的!!

剛剛有去GOOGLE一下

誠如 tsao0427所說...

玻璃双門冰箱只有冷藏功能

要有冷凍功能的

只能選''全白鐵的''

感謝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是的!!

如真需要透明式冷凍櫃...(-5度)
去冷凍行問一下吧~~~~
....3層玻璃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