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如果有不要或故障的事務列印機或掃瞄器..不要丟

楼主(2011-06-18):
如果有不要或故障的事務列印機或掃瞄器..不要丟..可以將其高壓板留下來..(含燈線)..拿來直接測試檢查燈管有沒有亮..(測試時亮度可能不足..主要是確定燈管有否正常)..
之前就將不要的掃瞄器上高壓板留下來..測試lcd.  有一白牌lcd一開機約2秒就息了..全無畫面...直接測燈管全正常..高壓板線圈正常..無+-極短路..有顆電容..外觀正常..用電表測..放電不正常..懷疑是電容有問題.換掉後..使用一整天..正常...檢修只花30分鐘..我只是個維修新手..推到軟仔

楼主:
至少可以先測測燈管..省掉不必要的猜測.檢測

网友:
掃描器的高壓板和LCD螢幕的可以通用?是這個意思嗎 ?

网友:
試了才知道,小弟拆過1塊LERMAX X83的高壓版,接上12V要亮不亮的,有的要接更高電壓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沒錯.有些是需要更高電壓.而故障的事務列印機或掃瞄器本身的高壓板搭配本身燈管.原本有些只須12v
(而瞄器本身的高壓板..都只有一支燈管..更適用於單燈管測試)   所以我也不敢亂加電壓.怕測試用高壓板壞掉..只要能測燈管能不能亮.這才是重點..

网友:
自己搞烏龍回錯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