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PHILIPS 220EW 半白屏

楼主(2011-06-18):
請問大大這是PANEL 有問題嗎?
還有救嗎?

网友:
依經驗判斷 有可能是T-COM板出問題
但是TCOM版好像不好修 = ="
換一塊的話感覺不一定划算

楼主:
:Q:Q:Q:Q:Q:Q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小機器換TCOM .比買壹台貴.正常人都無法換!

网友:
這個應該是可以修,不過要看面板的型號,看他的線路是否是跑在玻璃上面的,請找專業的維修人員處理比較快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這情形不是T-CON
確定是面板掛了。

网友:
對是面板,第一柵級電路鬆脫

网友:
碰碰運氣吧! 拆開看看 T-CON 的排線是否鬆脫...重插看看

楼主:
謝謝各大大, 拆後在報告

网友:
這個故障狀況叫做花屏吧!!
解這個會花很大,我還有一台ACER比你好一點,上部三分之一有顯會延遲及殘影,據聞應該是屏內有斷線,我的工具及此部分的能力不足,那台還躺在倉庫中,大該只能當材料了!!

网友:
T-CON之DC/DC電路.VGL偏低所致.

网友:
這情況看來像是花屏,70%的機率面板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