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G1000 Pro-G 鍵盤不相容

楼主(2011-06-19):
因親戚使用的鍵盤字跡模糊叫我幫忙買一個
要上親戚家安裝前有使用自己的電腦測試結果鍵盤OK
到親戚家中安裝時打開電源鍵盤上的燈有閃亮,但是按鍵全沒反應,也無法按Del進入BIOS,主機板也沒顯示抓不到鍵盤就直接進入Windows,反覆拆裝多次結果一樣
懷疑可能是 PS2 port故障
但是裝上親戚原有的舊鍵盤就能使用,原以為新買的鍵盤有問題故障
回到家中裝上這個新買的鍵盤結果是良品
原來鍵盤與主機板也有相容性問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因親戚使用的鍵盤字跡模糊叫我幫忙買一個
要上親戚家安裝前有使用自己的電腦測試結果鍵盤OK
到親戚家中安裝 ...

之前有遇過某人這個情況。
結果是”插錯洞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有遇過某人這個情況。
結果是”插錯洞”

"插錯洞"的因素可以排除
因舊鍵盤也插同一個洞呦

网友:
如果把舊鍵盤插到你的電腦結果呢 ???
一般來說鍵盤的共用性很高 !!
我也沒遇到這樣的問題 !!!
或許你可同時裝上usb 鍵盤 !!!
進入糸統查一下鍵盤相關硬體 !!

网友:
感覺起來,人為插錯的機會比較大...

楼主:
今天到店家換一個同型號的鍵盤,晚上再次到親戚家安裝,因怕還是不相容就先到大潤發再買一個PS2鍵盤以防萬一,到了親戚家裝上店家換回的鍵盤還是不能使用n_065|,裝上大潤發買的就OKn_141|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今天到店家換一個同型號的鍵盤,晚上再次到親戚家安裝,因怕還是不相容就先到大潤發再買一個PS2鍵盤以防萬 ...

有,我還遇過....PS2出來的電流不夠大。造成了鍵盤無法正常使用。
最後直接由電源跳線過去就解決了。
那麼多年,只遇過一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只有遇過.......滑鼠跟主機板晶片不相容的

滑鼠是....MICROSOFT的PS2滑鼠
主機板是P3時代的VIA CHIPSET
插上就是不給動
也是就遇過那麼一次

网友:
主機板有時候會有八字不合的時侯 !!
我遇過的是 pci usb  2.0擴充卡 NEC 的 會挑主機板 !!
在某些板子 卡會找不到 , 要不然就直接當機 !!!
SIS 晶片組 都沒問題 !! 遇到 VIA 的就會出問題 !!!
這個問題我也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找出來 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,我還遇過....PS2出來的電流不夠大。造成了鍵盤無法正常使用。
最後直接由電源跳線過去就解決了。
那 ...

不知鍵盤是不是由 +5VSB 的供電
有沒有可能是PSU +5VSB 輸出的電容即將老化的徵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鍵盤是不是由 +5VSB 的供電
有沒有可能是PSU +5VSB 輸出的電容即將老化的徵兆? ...

我當年還在AT的年代...還沒有 5V SB 的出現。

网友:
這種狀況大概也只能用八字不合解釋了...

一般新的相容性都比較好了...

新舊搭配有的真的是會不合..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這跟 鍵盤設計有關
可能是 驅動方式 與電壓不同 大致上換個品牌建排即可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