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冰箱壓縮機啟動跟停止的時間超怪

楼主(2011-06-19):
各位大大好

我的冰箱是歌林單門小冰箱KL313(是房東的),之前是因為要自己手換冰箱門條才找到這裡,昨天興高采烈的照著之前爬文的小技巧,順利換上冰箱門條。

今天啟用冰箱時,發現冰箱壓縮機運轉的時間跟方式很怪,大致上是運轉2分鐘,休息5分鐘(冰箱是空的,我把溫度調成適冷),一直聽冰箱運轉停止運轉停止的,很擔心這個小東西是不是又哪裡出問題了,我上網查過一些資料,說跟室內溫度也有關係,我房間目前溫度應該頗高,我都已經在噴汗了,但是間隔的時間跟運轉的時間實在是太短了,讓我很汗顏。

請大家救救她吧!!

网友A:
門磁條緊密嗎(沒緊漏冷)?你有動感溫的位置嗎(離直冷板太近)?

溫度不夠時運轉,足夠時休息

冰東西看看溫度正常否(OR用溫度計)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各位大大好

我的冰箱是歌林單門小冰箱KL313(是房東的),之前是因為要自己手換冰箱門條才找到這裡,昨天興 ...

冰箱裡面是空的,
溫度到了,
當然它的運轉時間短,
保冷時間也短,
如果您要它運轉久一點可以將溫度調冷一點,
也可以裡面塞多一點東西,
這樣就可以運轉較久時間,
保冷休息時間也可延長,
缺點是耗電,
還有蒸發器會結很厚的霜,
然後您就會拿尖銳的東西戳它,
再然後蒸發器就會被您戳破,
再再然後漏冷媒不冷~~,

其實只要是冷度正常即可!

网友:
如果你願意自己動手拆的話,先將電源插頭拔除,再將調溫器外殼拆開(就是設定冰箱溫度的旋鈕),裡面會看到一個金屬零件上頭會有2條電線,將這2條電線拔下(沒有分正.負)電線互相短路要插緊,小心電線不要碰到旁邊的金屬,這時再將插頭插上電然後等待是否還有你說的故障情形,如果壓縮機持續運轉不停,那就證明了調溫器故障了,如果還有你說的問題那就是壓縮機的啟動繼電器壞了,先說到這裡還有問題再發帖上來

网友:
我是覺得先不急著調整

應該先把插頭拔掉,

靜置個1小時再插電看看

或許只是壓縮機開開關關太頻繁,保護開關跳開而已

网友:
如上樓諸位大大所言,您先裝些食物或寶特瓶裝水冰一冰吧!!

网友:
溫度感知器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門磁條緊密嗎(沒緊漏冷)?你有動感溫的位置嗎(離直冷板太近)?

溫度不夠時運轉,足夠時休息

請問冰箱直冷板在哪??

我有用手去摸門磁條周圍,沒有感受到涼風就是了

謝謝V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可以冰東西的,只是壓縮機開開關關非常頻繁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有試過了,還是一樣非常頻繁(哭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T大您好

如果是繼電器壞掉了,那請師傅來修大概要多少錢呢?

ps繼電器的功用是??

网友:
我ㄉ是壓縮機保護一天就跳一次 真是一天冷一天不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