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夏普LC - 60LE810UN LC 60le810un 背光不亮

楼主(2011-06-19):
有人修過嗎

网友:
建議大大,問問題的方式要改善一下,不妨先看一下別人是如何發問的。

來到一個新的論壇,一定要先入境隨俗,了解一下遊戲規則。

說實話,我不太了解你的問題所在,比如燈號有無亮,有無影像,這都會影響維修的判斷。

另外,貼圖的話,請不要使用外部的連結,將圖傳到本站來。

相關的資訊,不妨先看一下痞酷的公告。

感謝你的配合,並望能在此學到很多。

^_^

网友:
有拆開嗎? 是否描述一下故障情形及燈號狀態如何?
順便拍些相片參考一下。

网友:
自己覺得手養就把他拆開來研究吧!

网友:
夏普LC - 60LE810UN LC 60le810un 背光不亮
用電表找出故障點

楼主:
5v 代機正常輸出

按鍵版為觸控式無法操作

電視前下方有個箭頭登 重複閃 一長一短燈號

找不到線路圖跟ic 編號資料

网友:
60le810系統框圖

502.88 KB, 下載次數: 86

网友:
看來這是LED背光的機種,有規律閃燈的話,表示可能為故障碼燈號,看能不能查到其代表含義

网友:
LED號稱壽命比較,沒想到這麼快就可以在版上看到文章了,版主加油,很期待看你的完修文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