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SIM 按摩椅

楼主(2011-06-19):
手上有2張一樣的OSIM 按摩椅, 一張正常, 另一張動作異常, 經交換測試發現是主板問題, 圖中有X 的電容量過容量不足, 請問大大會不會只一個電容就影響那麼大, 想如果有別的容易測就一次過換啊, 裝裝拆拆要拆好多東西啊

网友:
可以嘗試換看看

另外故障情形是怎樣的異常呢?

楼主:
接過電源,某幾個摩打自行動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上有2張一樣的OSIM 按摩椅, 一張正常, 另一張動作異常, 經交換測試發現是主板問題, 圖中有X 的電容量過容 ...

之前有修過期他牌子的按摩椅~狀況跟你差不多~
一送電就馬達就自己啟動~
結果是單晶片壞了~
你的圖片右半邊一片長長的那片pcb上標的cpu........
壞那片就頭大啦~

网友:
有沒有測量誤動作馬達對應的控制晶體/繼電器有無異常呢?

网友:
板子有無空焊?
誤動作應該跟容值無關
不過既然有偏低現象也該順手換一換
修好才撐的久

网友:
以往遇過類似一上電就動作,先往上游找控制這動作的電晶體。如果電晶體正常,可能是單晶片有問題了,可以找其他還正常的輸出點做比較,以上供參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哇, 壞那片的話要當沙發坐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換電容後測試在報告, 謝謝

网友:
我有修過一台機器,所有動作都正常,只有馬達動作一頓一動的,不像正常時很流暢。後來換掉一個25V 1000uF的電容,一切都有正常了。

電容劣化會致使供電不穩或不正常,這時,馬達或電路的動作就會發生異常。
電容出問題導致故障,這太常見了。而電容關係到馬達出力的故障部分,更是常見。

网友(2011-10-17):
您好: 我有一台 FAMILY 按摩椅,  型號FAS-022E故障, 經確認是主機板出問題,
我急著找, 我與新竹的經銷商連絡, 日本廠的公司己停止該型號按摩椅,
圖片右半邊一片長長的那片pcb上標的cpu燒毀,pin為3+4+15
是否可以割愛,或是告知如何購買,謝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