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全漢] 全漢電源供應器 FSP2535GBA-250W-電源供應器維修

楼主(2011-06-20):
今天的主角

今天的主角

今天的主角

故障狀況:PS/ON 後進保護

拆開後發現有一顆電容凸頂,先行更換
正面照
背面照

電容更換後測試,故障狀況依舊
爬文後決定先從晶體下手測試,測試結果都是在正常狀況

既然晶體都正常故障點有可能是IC了
PWM IC PS223
這顆IC是國產的
上網查找PS223的DATASHEET及相關資料順便提供給各位參考
PS223-中文資料
這顆IC照理說故障率應該不高,續把故障點放在PS223週邊零件
發現2顆SMD電容器容值不對,直接找替換品
更換後再上電測試,狀況依舊,顯然故障應該是在PS/ON啟動信號運作後後端的短路造成開機進保護
續巡視主板上的各項零件,查找到風扇正極端的二極體時,發現該二極體短路了
由於手邊沒有相同的二極體可以更換,比對電路旁相同的二極體導通值
從廢板上找到相同值的齊納二極體換上
在拆時他居然分屍了@@
換好後上電測試,運作正常
這台電源供應器故障花了我3天時間查故障點,真累阿!!
風扇部分的短路造成開機進保護,這部分的實例好像不多
提供給各位參考,謝謝指教!!!

网友:
恭喜大大完修!

网友:
"贊"喔!"贊"喔~!

网友:
FSP 一般來說就是比較搞怪。

恭喜完修,話說我手上還有 FSP 3 台未修完。X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的主角

故障狀況:PS/ON 後進保護

PS/ON 後進保護.是怎麼樣的情形

网友:
很厲害的高手
SMD很難查找
居然讓你找到故障點
感謝分享

网友(2011-07-20):
回复 网友A:

小強伯,我手上的更多顆....@@,拆換下的fsp連動都不想動它,又捨不得丟..

网友:
這台電源供應器故障花了我3天時間查故障點,真累阿!!

您真的不容易ㄝ,花3天時間檢查故障~我早就放棄了,
250W-電源供應器…我們乎鮮少使用了,現在電腦用電越來越高瓦數了。

网友:
有沒有FSP200-60ATV這顆.我這顆是電容爆.但位置搞混不知哪顆焊哪
能否提供電解電容位置近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沒拍電容相關位置的照片,目前這顆POWER服役中,一般換電容是一顆一顆拆換吧,你是全部一起卸下嗎??

网友:
嗯阿才方便買零件.結果不小心搞混了

网友:
恭喜大大完修n_060|

网友(2011-09-28):
請問全漢FSP2535GBA使用電源檢測器檢測後無pg值,是否與你所維修之問題相同,可否幫我解答謝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