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助)熱水器的火力調整

楼主(2011-06-20):
請教各位先進,在下家裡的瓦斯熱水器(櫻花,SH-895)的火力調整的問題.
最近天氣比較熱,在下以經把水量調到最大,火力調到最小,但熱水溫度還是太高.
有沒有辦法再將火力調小呢?

网友:
要看情況

在下在家洗冷水

還是覺得好熱耶

网友:
在這炎熱的天氣中
不洗熱水都覺得熱
怎麼調阿

网友:
熱水器已經調到極限了,接下來就只能調水龍頭冷水轉大一點熱水轉小一點

网友:
瓦斯桶的調壓閥
還可以再稍微調小一點
但是要注意是否能點火成功

网友:
在下這種天都沒用熱水器了...
也許你們家冷水也是溫的~

网友:
天然瓦斯的話可以調整瓦斯考克(天然氣開關)
桶裝瓦斯可以換裝成R280壓力的調整器,如果再不行還可以多加一個瓦斯考克

网友A:
把瓦斯關掉..試試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瓦斯關掉..試試~~~

板大這個有笑點n_043|

楼主:
感謝各位先進的教導.
在下來去多裝一個考克試試.

网友:
夏天不用開熱水>水就溫溫的
地下水例外

网友:
個人生活作息時間不同 (輪三班的作業員,中班下班已經半夜了)
又或是有特殊需求者(年長者或臥病者)
當受日曬的溫水以用畢時(半夜的水塔,管路裡,的水都是較低溫)
就必須使用加熱設備,來提升水溫

网友:
旁邊洗臉盆只開熱水,流到蓮蓬頭的熱水就會變少
至少我家是這樣

不過要注意洗臉盆熱水要關掉前先開冷水中和
不然下一個人用洗臉盆時有機會被燙到

网友:
大樓頂水箱,白天都被太陽曬的溫溫地,傍晚洗澡時幾乎不開熱水器,但是晚點各住戶使用時,就要開啟熱水器.至於出水還是過熱,可以調水龍頭下螺絲熱水調小,冷水調大些,試看看.

网友:
建議將浴用龍頭使用時將開關移到冷水區一點試試一般都可改善,若還是過熱,預算允許,可換整組大出水量龍頭也可,試試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看看進出熱水器的高壓管是不是大口徑的 蓮蓬頭的水龍頭熱水開關的進水量有沒調最大試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瓦斯關掉..試試~~~

票選本年度痞酷最佳笑果回覆帖n_116|

楼主:
再次感謝各位的指導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請教各位先進,在下家裡的瓦斯熱水器(櫻花,SH-895)的火力調整的問題.
最近天氣比較熱,在下以經把水量調到最 ...

不好意思!小的並不是吃IKURA 大的豆腐~~~
....只是小細節未詳加說明....不要誤會~~~~

楼主:
lhc大,
請不要誤會,在下沒有那個意思.
也許不是專業的,所以未能把小細節說明清楚.
現在在下已經藉由把瓦斯的閥頭觀小一些達到一些降溫效果了.

网友(2011-08-08):
回复 楼主:

不知大大家住幾樓,有無水塔?若相距甚近,位能不足,水壓小,水量就小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在下已經使用加壓馬達了,還是太熱,所以才會問問看有沒有別招.

网友:
各位!天氣熱的不像話,我家的水塔好像保溫塔,下午以前洗澡只開冷水都會燙人,到了晚上只開冷水也是溫溫的!完全不必用瓦斯,我熱到不行就到一樓浴室洗,一樓不會經過水塔,水溫就低很多了。

网友:
桶裝瓦斯部分,樓主已經有加裝加壓馬達,表示水壓問題排除!
瓦斯調節部份:
調整器(俗稱瓦斯頭)上方有個塑膠圓型的蓋子,把它打開(注意事先關閉瓦斯,嚴禁煙火),拿一字起子往左轉,調整鈕會往上跑,這表示減壓,火力就會比較小!把它轉到最頂(剛好塑膠蓋可以鎖上即可).

熱水器本身的瓦斯調節器已經轉到最小的火力,熱水器本身的水量調節閥也要全開.

再來檢查入水處,即冷水三角凡而接軟管到熱水器入水口部分,有些熱水器載入水口部分有裝設小片的圓形濾網片,將濾網片移除!

龍頭部分,如果是單體混合型蓮蓬龍頭,在N型彎頭處有個一字的水量調節螺栓,把它放到最鬆(注意不要整個給解下來,會狂噴).

网友(2011-10-16):
調來調去,冬天還要調回來,換個洗澡方式,來給你一個   澡盆  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