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問題求助] 面板連接線

楼主(2011-06-20):
拆機太快.忘了還有一條排線.當場傻眼.
請問各位前輩.這種排線.是甚麼規格.

网友A:
這個是很容易買到的

用一般30pin      LVDS  30pin 間距1mm  片插接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這個是很容易買到的

用一般30pin      LVDS  30pin 間距1mm  片插接頭

好像長的不一樣.一頭30P  一頭40P(接AD版)20mm

网友:
哪 真的是要到  原廠
才可以買到了
喔 又是 貴33的麝香
您到  徵求啟事  區  區去徵求一下
可能有熱心的人 會幫你喔

网友B:
如果不趕時間可用刀片慢慢括出銅片用ok線做連接
原廠也不一定會賣你要不然只能找殺肉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不趕時間可用刀片慢慢括出銅片用ok線做連接
原廠也不一定會賣你要不然只能找殺肉機 ...

對啊!用這方法是看看!

网友:
不然直接從AD接出接點轉一般FIX 30P線也可以

网友:
這是富士通的面板特規買不到

楼主(2011-07-28):
回复 网友C:

請問狼大.意識是要用手工接?
還是有可套用的轉接線.

网友D:
買不到線只能用接線的...
如狼大說的FIX 30P的線
借"力寶科技"的圖..

您那40pin那邊的腳距是0.5mm
說真的不是很容易從那邊下手..
我看只有在2條線中間接起來試看看了~

楼主:
AG neovo E-19

到目前為止還沒見到第2台殺肉機n_132|

网友:
殺肉機不見的會擺出來賣...
像我手上有一台acer 1722(ad板+高壓板掛)
還有一台mozo m90面板破..

反正賣也沒什麼錢...就留著當紀念...
等那天要回收了再一併搬出去..

您可以到徵求啟示
徵看看..搞不好就有人有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面板破還比較好處理.大部分多可通用.19ㄉ4.3我多嘛.這台裝那台.
壞ㄉ再裝一台假ㄉ.在回收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買不到線只能用接線的...
如狼大說的FIX 30P的線
借"力寶科技"的圖..

可以從AD屏線接口下面PCB線路上銀色的測試點焊接新線路

网友:
高技術的作法,但是損眼力和費功。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