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螢幕] Acer AL1913無法開機

楼主(2011-06-20):
故障現象,按電源後無任何反應
拆殼,開工
第一次修這屏,看到驅動板和高壓後
就有一種好熟悉的感覺
相信眼尖的朋友或高手們一看就知道故障點了
測驅動版3A保險已開路
量測3A保險兩端對地無短
換上保險後上電開機已有電源供應
但19V變壓器燈由亮轉暗,不正常
接下來二話不說拆下CP19
二極管檔量測嗶~~嗶~~嗶嗶嗶
短路了
拆下CP20量測容值,廢硬碟拆個個頭相似的量測容值後換上
插上電源空載輸出穩定不跳動
上負載開機電亮
咦~怎麼兩塊大黑影
唉~拆屏吧!

電路版全貌

電路版全貌

3A Fuse & CP19

3A Fuse & CP19

測試上方兩塊大黑影

測試上方兩塊大黑影

兩塊清晰黑影

兩塊清晰黑影

液晶面板擦拭後

液晶面板擦拭後

背光片擦拭前

背光片擦拭前

背光片擦拭後

背光片擦拭後

U型管電路版

U型管電路版

U型管

U型管

測試狀況已排除

測試狀況已排除

网友:
恭喜大大完修,一次發兩帖ㄛ!感ㄣ!

网友:
這台是跟CMV 922D 型號是一模一樣
處理方式是一樣
就是保險絲  電容完修
恭喜大大完修

网友A:
請問換了什麼可以去除兩塊黑青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請問換了什麼可以去除兩塊黑青?

嘻嘻~穩潔亮晶晶啦

网友:
謝謝提供寶貴的經驗分享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穩潔擦裡面嗎?
為什麼裡面會黑還滿怪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型管溫度比較高~燻黑了.

网友(2011-08-08):
保險絲  要到哪買!

网友:
電子材料行就有,台北光華商場今X電子,源x電子,良x電子都有,可以去找找!

网友:
我的cp19 20 都掛了   量不到....cp4 跟cp6  不知道有沒有相同

网友:
恭喜完修,看到黑青以為面板烤黑了XD

网友:
恭喜完修~~感謝經驗分享~~

网友:
請HAPPY大明示CP19、20的位置,謝謝

楼主:
RE: Acer AL1913無法開機,請HAPPY大明示CP19、20的位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收到,感謝